三相异步电机——缺相调速

楼主(2008-11-19):
最近听一位老师傅说起,三相异步电机,缺相时可以减速,我的印像中是缺相时只会增加其余两相的电流,好像与减速没有关系。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怎么看待缺相减速。是否真的可以实现缺相减速,这可关系着今后的项目成本啊!多谢了!

网友A:
牛人,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B:
如果三相异步电机用变频调速,并且电机负载较轻,当变频的输入端缺相时,电机是可以运行的,而且电机的运行电流仍然是三相。

不过条件是变频器禁止缺相保护,或者变频无缺相保护功能。

当然,如果负载重,变频将报欠压或过载。

网友C:
缺相调速,我没听说过,只见过绕线式电机转子不平衡调速

网友D:
这样一来,可以降低输出功率,但比较危险,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E:
不是吧,这种调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真的假的啊有没有人试过啊?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也是头次听说,故此一问,也多谢工控提供的平台,在此学习了

网友F: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G:
哇!那就要请这位师傅亲自示范一次了。

网友H:
晕,如果是那样的话,缺相保护就没用了啊!!只是减速而以吗???电机不会烧?????开发人员太费脑筋了吧?????

          老师傅真高啊!!!!!!!!!!!!!!!!!!!!!!!!!!!!!!!!

    没听说过啊!               只见过绕线式电机转子不平衡调速。

网友I:
这样电机转一会就不会转了,需要进医院换个绕组才能继续

网友J: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牛

网友K: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牛!牛!牛!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牛

网友M:
那如真的牛,大家都避免缺相,他还用,牛。

电机短时间内可以运行,时间长一点就会绕组发热烧掉。那师傅真的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