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网中的无功功率??

楼主(2008-11-19):
关于电网中的无功功率很多地方不太明白,希望高手指点:(1)  电动机是感性负载 他从电网中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建立并维持磁场保持电机的旋转,我理解为:电动机消耗了滞后的无功功率,但他不向电网释放无功功率    这种理解对吗???

(2)电网中的补偿电容器放出超前的无功功率,那么能量是守恒的  这种超前的无功功率是由那种功率产生的呢??

网友A:
无功功率不是一块饼,吃掉了就没有了。

他是一种交换功率(瞬间吸收,又瞬间释放),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从河边担水到家里,跑来跑去,最后你家的水缸满了;那么水就是有功功率,因为它确实从河里转移到了水缸里,但是你的那个担水的水桶就是无功了,他有重量,从家里到河边又从河边到家里浪费了你的力气,但是没有这个水桶你又没办法担水,就是这样。

电动机为了维持磁场的存在就要产生无功功率(不断地同电网交换能量),电容器具有储能作用,他在电动机放出电流的时候吸收电流,他在电动机吸收电流的时候放出电流,所以平衡了无功减轻了电网的负担。

网友B:
你就把它想成了一个变压器器就成了它不会造出能量,但却对电能的传输有巨大的影响

解决的办法:1加装调相器2并电容3减少感性负载

网友C:
超前,滞后不是时间的超前,滞后,而是空间的超前,滞后

网友D:
呵呵  俺来学习一下   这个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无功功率不是一块饼,吃掉了就没有了。

他是一种交换功率(瞬间吸收,又瞬间释放),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从河边担水到家里,跑来跑去,最后你家的水缸满了;那么水就是有功功率,因为它确实从河里转移到了水缸里,但是你的那个担水的水桶就是无功了,他有重量,从家里到河边又从河边到家里浪费了你的力气,但是没有这个水桶你又没办法担水,就是这样。

电动机为了维持磁场的存在就要产生无功功率(不断地同电网交换能量),电容器具有储能作用,他在电动机放出电流的时候吸收电流,他在电动机吸收电流的时候放出电流,所以平衡了无功减轻了电网的负担。

比较直观呀。。。。。。

网友F:
还是不抬理解啊 〈〈〉〈〉〈〉〈〉

网友G:
 6楼 回复时间:2008-12-5 16:10:55
引用 网友A:

无功功率不是一块饼,吃掉了就没有了。

他是一种交换功率(瞬间吸收,又瞬间释放),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从河边担水到家里,跑来跑去,最后你家的水缸满了;那么水就是有功功率,因为它确实从河里转移到了水缸里,但是你的那个担水的水桶就是无功了,他有重量,从家里到河边又从河边到家里浪费了你的力气,但是没有这个水桶你又没办法担水,就是这样。

电动机为了维持磁场的存在就要产生无功功率(不断地同电网交换能量),电容器具有储能作用,他在电动机放出电流的时候吸收电流,他在电动机吸收电流的时候放出电流,所以平衡了无功减轻了电网的负担。

网友H:
对于无功功率,我也总理解不透!书上说 线圈有时吸收电源能量,有时向电源释放能量,做能量交换。

那么,我想问问,在线圈向电源(比如是发电机)释放能量的时候,电源(比如发电机)此时是不是就不

消耗外来的能量(比如热能或水能)了呢,甚至说线圈这个释放回电源的能量能否助推电源(发电机)呢?

网友I:
支持,让更多人来讨论。

网友J:
感谢 银河系 的耐心 讲解。新人受益匪浅

网友K:
无功功率就是能量转换的那部分功率,而不是能量交换的那部分功率,无功并不是无用的功;电网的无功是滞后的,即感性无功,而电容是超前的,所以两者相互抵消。

网友L:
电感加电容并联.总线电流少

网友H:
大家继续讨论啊 说的越透彻越好 呵

网友M:
如果 电网中的用电设备多的话,可加设电容补偿器,

网友N:
最好回顾一下线圈的自感电动势的规律,结合楞次定律还有正弦交流电的特点来分析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对于无功功率,我也总理解不透!书上说 线圈有时吸收电源能量,有时向电源释放能量,做能量交换。

那么,我想问问,在线圈向电源(比如是发电机)释放能量的时候,电源(比如发电机)此时是不是就不

消耗外来的能量(比如热能或水能)了呢,甚至说线圈这个释放回电源的能量能否助推电源(发电机)呢?

理解感性无功功率和容性无功功率就清楚了。电源(比如发电机)此时消耗外来的能量(比如热能或水能)来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