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带角形接法的电机会发热严重?

楼主(2008-11-19):
0.75KW三相220V的变速器带0.75KW角形按法的电机会发热严重?

网友A:
变频器吧?搞个变速器出来?

变频器带电机发热会比工频时要高一些;

你转速是不是比较低且长时间运行?

网友B:
同一电机  三角接法比星行额定电流大呀(1.7倍左右)  所以三角接法电机更发热

网友C:
跟电机的传动方式有关,跟电机接法关系不大。

网友D:
变频器的基准电压要设为220v,如果按默认380v,电机当然发热严重(电机严重磁饱和)

网友E:
要看你的,频率正常运行是不是过低了啊,呵呵,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F:
1、电机的接法,应与名牌一致,不能随便接!

2、变频调速的电机可以是Y接,也可以是△接,接法不会影响运行情况!

楼主:
频率我是用在35H-40H之间。我估计应该没问题。

电机是普通的相电机,电机的名牌是只星形接法,但机床厂家是接成角形,变频器是接单相220V,输出是三相220V。后来我换成三相的输出380V的变频器,用回星形接法,电机就不会出现高的温度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G:
顶 一下  看有高手没有~~~~~~~~~~~

网友H:
一般3kw以下的电机都是星形接法,接成三角形肯定会发热甚至会烧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3kw以下的电机都是星形接法,接成三角形肯定会发热甚至会。

星形接法时是380V,角形时是220V。这样会烧毁电机?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我使用松下的单相变三相变频器,控制一个0.75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开始很奇怪,变频器既然是220伏输入的,三相输出后岂不是3个220伏的,但是变频器供应商说直接用星形接法接电机,做实验后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也就这么用了。后来思考这个问题,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三相380伏整流后大概有510伏的直流电压,假设此时的工作频率是50赫兹,直接用这个电压驱动异步电动机是不行的,就需要采用在不同时刻改变PWM调制的宽度,模拟交流曲线的电压变化来输出一个等效电压值。虽然单相整流后只有300伏的直流电压,只要合理控制PWM的宽度,一样可以得到等效于380伏交流的电压值来,所以虽然是220伏输入的变频器,输出的依然是380伏的三相交流电(50赫兹)。估计是原来的厂家没有搞明白,接错了线。

网友I:
这是一个示意图,实际变频器中的IGBT模块的开通频率要比这高很多,而且不是每个周期内正半波只开通正,负半波只开通负的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我使用松下的单相变三相变频器,控制一个0.75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开始很奇怪,变频器既然是220伏输入的,三相输出后岂不是3个220伏的,但是变频器供应商说直接用星形接法接电机,做实验后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也就这么用了。后来思考这个问题,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三相380伏整流后大概有510伏的直流电压,假设此时的工作频率是50赫兹,直接用这个电压驱动异步电动机是不行的,就需要采用在不同时刻改变PWM调制的宽度,模拟交流曲线的电压变化来输出一个等效电压值。虽然单相整流后只有300伏的直流电压,只要合理控制PWM的宽度,一样可以得到等效于380伏交流的电压值来,所以虽然是220伏输入的变频器,输出的依然是380伏的三相交流电(50赫兹)。估计是原来的厂家没有搞明白,接错了线。

谢谢你的宝贵的经验和你的分析.

网友J:
13楼的图是不是标注错了,应该是上面220 V,下面380V吧?

网友K(2011-08-22):
也不一定吧,我就用的三角形,也没有什么问题。0.75KW,1.5KW两种

网友K:
单相变频器输出电压是有周期性,我用万用表量过不是一个恒定值,我们用的是松下的

网友L:
查看散热条件。

网友F:

1、如果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角形接法没有环流;

2、变频器带角形接法的电机会发热,是因为电机输入的不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角形接法有环流发热的缘故;

3、我7楼的说法,没有考虑变频器的输出为非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

网友F:
4、解决的办法是,接入输出电抗器,可以缓解这个矛盾,减低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