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三冲量控制汽包液位的方法

楼主(2008-11-19):
关于锅炉水位三冲量控制方法,加法器在控制器之前和加法器在控制器之后两种,就加法器在控制器之前,一般要求蒸汽流量和给水流量相差为0,问怎么设置蒸汽流量系数和给水流量系数?也就是说,在调节系统中,现场采集值怎么确定?

网友A:
投自动前动态锁定一个常数,使输出为0,以后动态自动修正,可以不需要系数.

网友B:
老大,你说故陪之前要说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A(2009-01-05):
200、300、400都用过,当然也用过其他系统

网友A:
如果锁存有困难要么手动赋值,要么问我方法,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