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canopen主站如何识别从站的图像

楼主(2008-11-19):
当施耐德canopen主站内加入新设备的EDS文件后,新增设备的图片为什么会识别不了,

请问高手们如何让主站识别新设备的图像。

网友A(2009-01-08):
一般加载了新的EDS文件的时候,会同事加载三个格式为BMP的图像文件,作为配置时候的图像加载!

可能是你在导入的时候忽略了他加载的这些图像而导致的!

解决方法是将原来的从站BMP文件拷贝3次,分别命名为他需要的名字,重新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