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损耗

楼主(2008-11-19):
请问:怎样计算变压器在某一负荷的损耗???先谢了

网友A:
根据变压器型号,用计算负荷乘以一个负荷系数即可.

楼主:
一楼的老师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B:
与变压器在运行时所带负载占变压器额定负载的百分比有一定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变压器在运行时所带负载占变压器额定负载的百分比有一定关系。

网友C:
还有变压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