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810d系统报警25080

楼主(2008-11-19):
我公司一台810d的系统当A1轴一快速进的时候就报警25050,后把MD32300 MAX-AX-ACCELL(轴加速)设定改成0.6(原来是1)机床可以快速进给,开始加工工件,一切正常。当一个工件加工结束各个轴回原点的时候,A1轴开始报警25080。打算改MD32200时发现共有5项。将第一项由1.5改成2结果轴一动就报警。请问25080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A(2009-05-11):
把32200增大点试一下

网友B(2011-05-20):
应该是连接部分过紧,或者链接松弛导致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