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扩容

楼主(2008-11-19):
有没有同行做过直流调器扩容?本人现用的是SSD590+直流调速器,容量为70A,现想把它扩大到100A,有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B:
100安的原装置可以买嘛,干嘛要扩容啊?如果你想控制1000安培以上的电机可以考虑扩容,请注意原装590电源板须改造,外部 的整流管要看你的电机是工作在第几象限在具体设置.

楼主:
我是想利用原有的驱动器,要买一个的话,这个旧的就没有用了,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