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怎么和SQL 2005连接

楼主(2008-11-19):
组态王怎么和SQL 2005连接啊?连接成功后有什么标志没?怎么定期向数据库中存储数据?
通过ODBC与数据库连接,ODBC建立没有问题,建立ODBC连接名:XX,建立sql数据库名为AA,数据库表格为TABLE,数据库进入密码没有,在组态王中建立记录体:EE。在组态王的通过ODBC与SQL2005连接格式是怎么样的SQLConnect( DeviceID, "dsn=;uid=;pwd=");

网友A:
连接成功后有成功标志,在事件命令语言中使用sqlinsert语句就可以定期向数据库中存储数据。SQLConnect( DeviceID, "dsn=wang;DATABASE=数据库名;uid=;pwd=");
具体的查看组态王的帮助吧,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