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的变频器带0.75KW的电机会不会出事啊

楼主(2008-11-19):
我手里有一个4kw的变频器,想试验一下他的好坏,正好手上有一个0.75kw的普通电机。想这样接上试一下,请问有没有问题,不会出事吧

网友A:
没问题,用V/F,你方心试吧。

网友B:
大变频器带小负载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大变频器带小负载肯定没问题。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呵呵;需要把电机的额定电流按0.75KW的设一下,不行过载时变频器不会保护,可能烧毁;

除此外,除了价格高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没事的,试就可以,不是大的带小的

网友F:
空载试车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G:
不会,我试 过的 ,价格高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试用是没问题,正常使用恐怕电流参数调不到那样小

网友I:
 没问题,但要注意把过载电流调小!不要烧了电机变频还不跳保护

网友J:
可以试用,只要把变频器里面电流该为同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试它的好坏也不一定要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