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与unity 572634 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11-19):
大家好,小弟首次用组态王和施耐德PLC通讯,通讯驱动采用Mudbus tcp/ip 不知道两者的地址如何对应,如在组态王中想连接PLC中的%I0.1.3,    %M16,  %MW10,  %MW2.4这些变量,  在组态王中的寄存器地址应该如何对应,请各位高手多指教,多谢!

网友A(2009-03-09):
只能读取PLC的M存储区,所以如果是I/O变量,请复制到M区中.组态王中,10001就是%M0,以此类推;40001就是%M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