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我是刚刚接触变频器的菜鸟,请教各位大虾,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工频380V,那输出电压是多少啊?输出电压会随着时间而该面吗?另外,我司用的变频器是丹佛斯VLT5000,如果更换,需要设定哪些数据?是不是就只设定与所负载的马达相应的功率,电压,电流就行了?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输出电压会随着时间而该变!
其实是随频率改变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是出家好。

网友C:
呵呵;V/F控制时电压与频率是成正比的;

所以转速越低对应的输出电压也是越低的;

VLT5000属于DANFOSS功能比较强的,你看你具体的要求才能定下来可不可以用其它的品牌代替;

网友D(2009-06-04):
有丹佛斯VLT5000系列的Profibus-DP通讯卡吗 QQ:432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