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1746-HSCE

楼主(2008-11-19):
哪位大侠能给我关于1746-HSCE的中文资料。现在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用这个模块控制一个编码器。要怎么样才能读出编码器的脉冲。小弟AB第一次搞,那个工控大侠帮帮忙

楼主:
我的邮箱yuhaitao9518@163.com

网友A:
AB的新型PF变频器有八个系列,满足低端的简单调速到高端的灵活控制.
如有需要详细资料:
甘庆宁
邮箱: ganqingning@yahoo.cn QQ:277375575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B:
AB PLC编程通讯电缆

1747-PIC AB SLC 5/00、5/01、5/02系列PLC编程通讯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47-CP3 串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USB-1747-CP3 USB接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61-CBL-PM02 串口AB MicroLogix 1000系列PLC编程电缆

USB-1761-CBL-PM02 USB接口AB MicroLogix 1000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咨询QQ: 269639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