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备顺序延时停机程序中,如何判断设备运行状态

楼主(2008-11-19):
公司有一用pl7编写的程序,在自动停机时,不管上游设备有没有运行,都是从第一个设备延时停机,当上游若干设备都没有运行时,该程序停机过程太长,我想把程序改为:当自动停机时,只从第一个运行的设备开始停,上游没有运行的设备不进行延时,只对运行的设备延时停机,请问各位老大,怎么实现,或给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想应该把各个设备运行状态引入到PLC中,如果设备运行则进行延时停机,如果设备不运行,则=跳过定时,直接停机就可以

网友B:
定时器的条件中加上设备的当时状态并锁住

网友C:
我的帖子里讲过这种应用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0511143000002

在33楼。

网友D:
将各个设备的运行信号引入PLC中,加有互锁条件。如果没运行就不需要延时停止了。最好用通讯方式实现最好。

网友E:
把所有设备的顺停条件改为一个顺停控制点加上级设备运行闭点就可以了

网友F(2008-12-26):
设备开的时候,定时器一点是一直运行的,一段,都断了,判断定时器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G(2009-04-03):
每台设备配置一个延时定时器(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定时器触发条件设为上游所有设备为停机状态。由于程序自带的定时器是边沿触发。建议你用减法器串接时间矩形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