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型号E2A-7621800这是欧姆龙的型号么

楼主(2008-11-19):
本公司引进的一台设备上带的一种接近开关,型号E2A-7621800   12-24VDC      OUT   0V  CAMENY  M18的,4芯的接插件.表明的是德国制造.我查了下欧姆龙有E2A系列,但后面不一样,这个型号7621800是定货号么?我就3分,请高手赐教.

楼主:
包装上不是欧姆龙的商标.

网友A(2009-03-11):
不会吧应该就是ORMON的啊,ORMON在接近开关上很强的啊在加上这个E2A

网友B:
这是欧姆龙欧洲产的E2A系列,现在国内也有产,你把这传感器详细记述参数说下哈

网友C:
1.德国BURKERT(宝得)流体控制产品:通用电磁阀、分析电磁阀、气动阀、过程控制阀、流量计、PH\电导率\超声波\压力变送器等。部分常用型号有现货。
2、德国PEPPERL+FUCHS(倍加福)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
电感式、电容式和磁式传感器:可用于条件恶劣的工业环境,检测距离可达100mm,可以非接触式检测金属和非金属。
光电传感器:基于光学原理的精确物体检测及位置控制;可以检测透明玻璃和塑料;可以检测颜色和标记;可以用于自动门、电梯和扶梯的控制;包括安全系统。
超声波传感器:可以在灰尘、烟和蒸汽环境下可靠工作;可以长距离的准确测定固体和液体;模拟量和开关输出。
P+f特价销售 NBB2-12GM50-E0 NBB2-12GM50-E2 NBB5-18GM50-E2 NBB4-12GM50-E2-V1 RLK39-54-Z/31/40A/116 LA39/LK39-Z/31/40A/116 NJ20+U1+E2 NJ15+U1+E2 NBN8-18GM50-E2 NCN25-F35-A2-250-V1 NM8-30GM55-E0-FE NJ4-12GM-N-V1
3、台湾SUNWELL流体控制电磁阀及气压系统组件:SUNWELL电磁阀及各种自动控制阀具有规格多、体积小、流量大、耗电量低、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故障率低、拆装保养容易的特色。应用流体广泛,例如空气、水、蒸气、瓦斯、真空、轻重油及各种腐蚀性化学药品等
4、 英国诺冠NORGREN(海隆herion、宝硕) 自控产品:气缸、真空设备、阀门、压力开关、空气管路设备、管接头、装配系统、管道系统和附件
5、德国西门子超声波接近开关应用广泛,包括物位测量、位置监测、限位测量、厚度测量和材料堆积高度测量……
西门子传感器现货销售:
3RX8000-0CB55 3RX8000-0CC45 3RX8000-0CD55 3RG4623-3AB02 3RG4041-6AG01 3RG4031-6AG01 3RG4024-0AG33 3RG4612-3AN01 3RG6112-3BF00 3RG6113-3BF00 3RG6114-3BF00 3RG6176-6BH00 3RX2210 3RG4011-0AG05 3RG4043-6CD00 3RG4042-6CD00 3RG4022-0GB00 3RX4000 3RX7305
目前公司代理5个著名品牌产品:
1.德国BURKERT(宝得)流体控制产品
2.德国PEPPERL+FUCHS(倍加福)传感器、自控元件
3.英国诺冠NORGREN(海隆herion、宝硕) 自控产品
4.台湾SUNWELL流体控制电磁阀及气压系统组件
5.德国SIEMENS西门子传感器
联系人:李继成 公司电话:010-63404728 传真:010-63369812
电话:13520531031 MSN:htcx005@live.con 邮箱:LJICENG@163。com
邮政编码: 100055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滨河路27号贵都国际中心A座1509室
网 址: http://www.htcx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