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8-11-19):
一般电机三角型接法是380V?220V?

网友A:
看你的实际情况了,380也有,220也有。

网友B:
看电机大小,一般电机5KW以上,三角型接法是380V。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经验

网友D:
从理论上看电压和接法关系不大

网友E:
看电机的连接图了. 如何接不重要,正确使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F:
说的不错。摸低压电,怎样才安全呢?

网友G:
两种都有,一般来说380V接的比较多,还要看你的电压,

网友H:
380V和220V都两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也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I:
一般电机5KW以上,三角型接法是380V,星型660V,电机5KW以下,三角型接法是220V,星型380V,但还是在铭牌上确定,一般铭牌上都有标星形和三角型接法对应的电压.

网友J:
一般电机是角接法

网友K:
380V和220V都两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也要看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