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示波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9):
我用单片机做了两路PWM,在示波器上观察20K的PWM,扫描时间在US秒级很正常,当档位打低到2.5MS左右的时间,却发现了另一个低频波形,但是示波器上还是显示20K,不知道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东方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您遇到不也一样吗?但您得讲清楚,您的PWM波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老师说过,可以用在直流开关电源上,也可以用在逆变电源上。用在逆变电源的又分单极性、双极性;方波、正弦波;单相、三相;还有SPWM和SAPWM...........等等之分。如果有波形能不能发上来让东方学习学习。

网友B:
这很可能是直流电源滤波不好造成的,干扰信号是50赫兹的,好像很难去除,一般不会影响设备性能。

网友C:
标准触点说得没错。应该是50HZ的干扰信号。

楼主:
我看了这个信号,好像不一定是50HZ的,而且输出PWM的频率不同低频干扰也会不同,而且我发现频率在5K,15K,25K,50K的时候低频干扰很低,在10HZ内,其他(如21K)的频率就会产生比较高的低频干扰,有几百HZ,如果是电源干扰应该是50HZ的倍数,可现象好像不是这样,大虾们能指点一二吗?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D:
能说说什么是PWM

网友A(2009-01-07):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什么是PWM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