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2008-11-19):
在s7-200的梯形图语言中有没有能够一次置位/复位多个字的指令?

如一次性复位VD1000~VD2000

网友A:
你可以用表操作的啊.以VD1000为表头,以VD2000为表尾,然后定义数据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B:
200置位和复位指令一次最多可以同时置位或复位255各连续位元件。如:
LD SM0.1
S M0.0, 8
就可以把M0.0~M0.7同时置位。
数字8可以是1~255。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啊,呵呵,同意楼上啊

网友D:
(S)(R)下面有个数,就是决定复位置位多少位,自已试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E:
有帮助呀.....................

网友F:
还可以用填表功能FILL-N,一次可填255字,不过楼主的范围有点宽

网友G:
做个循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嗯,楼上的甚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