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和利时MACSV在设备 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增加新的操作员站吗?

楼主(2008-11-19):
请问一下高手,和利时MACSV在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能否后续增加新的操作员站,另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可以加上的啊,IP地址130、131别设重,用工程师下装操作员站就好了。

网友A:
同志,别乱讲噢!!!!

网友B:
应该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C(2008-12-19):
先用 设备组态工具添加操作员站,再系统编译,最好是设备停运后再增加,安全考虑

网友D:
如果你的机组运行中重启过,否则等停机吧。

网友E(2009-01-24):
4楼说的有道理 我们这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F(2009-04-28):
同意4楼的意见,要在设备组态里面添加的,否则应该是不识别吧?

网友G:
最保险的还是停机后再添加吧,就害怕添加的过程中出现意外。

网友F(2009-05-31):
不过如果你是着急用的话,可以直接在网络上增加一台机器,组态不做任何改动,只是把对应的IP地址设置好,然后直接下装操作员站就能用了,不过在系统状态图上面是看不到的,因为你没有更改设备组态!这和一楼的说法是差不多的。

网友H(2010-07-29):
TO  一笑安然:

不通过设备组态,“直接在网络上增加一台机器,设置好地址”,服务器能上传数据吗?能跟别的操作员站一样监控吗?那这样简单多了。

我觉得不一定吧,你试过吗?

网友I(2011-09-07):
我们这里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地址设好了可是无法从工程师站下装文件在新装操作员站的总帽画面上显示op00于是建了个strator的文件夹在网上邻居里把别的操作员站上的strator里的内容复制过来了就能用了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正确的下装

网友J:
在设备组态里添加一个操作员站,数据库总控编译后就能正确下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