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LC计算步进电动机的脉冲数

楼主(2008-11-19):
请问:有一带编码盘的步进电动机和一驱动器,脉冲信号及脉冲频率由外部脉冲源提供。想用FX的PLC实验一下,通过PLC的计数器来计算步进电动机的脉冲个数,到达设定的脉冲数后PLC发信号控制步进电动机停止运转,请问不知这种方法可行吗?计数准不准?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PLC结合时间控制,可以精确到毫秒级,

网友B:
脉冲频率要在plc高速计数器允许的最高频率,否则计数不准。

网友C:
呵呵,应该就是普通的计算啊,

网友D: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