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进线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求助:各位高手,我现在在一个水厂,变压器容量800KVA,离心泵电机额定功率220KW、额定电流396A,采用软启动器启动,高压过载整定电流为1.4A、变比为40,现在的状况是出水阀门关闭时启动电机,电机启动电流很大会迅速跳闸,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变压器高压侧开关不跳而高压进线开关跳闸,请各位帮忙?

网友A:
调整软启动的启动时间,尽量启动平缓些看看

网友B:
看看高压进线开关柜及变压器高压侧开关的电流整定值及动作时间。

网友C:
800kva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应该有73A(6kv),为何变压器整定电流是1.4*40=56A,
变压器高压过负荷整定电流不应低于80A,延时时间10~15秒
变压器高压速断整定电流不应低于800
软启动模式最好改为限流模式,限流值为400~600A,

网友C:
高压进线开关速断整定值:必须躲过所有用电设备计算负荷电流之和,另加系统中最大的尖峰电流(也就是最大功率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可按电机额定电流7倍算)再乘系数如1.35

楼主:
800KVA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为46.9A,56A已经不小了,我自己分析原因是电机启动电流太大,过流3段整定时间太短,只有0.5S,所以很快就跳闸了。不知道各位同意吗?谢谢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高压侧电压等级是10千伏吧?

网友E:
支持 季全共 老师的观点

网友F:
  1 高压开关的过流继电保护整定时,应该考虑其躲过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和低压三相最大尖峰电流,所以10KV、800KVA的电力变压器在选用定时限过流保护(CT变比40)时,其动作电流的整定值至少为1.2*1.5*46.9/0.85*40=2.5(A)。

  2 低压电动机的启动保护不在高压开关的继电保护(过流保护和速断保护)的范围内。采用低压三段保护时,其过载长延时保护的时限应大于电动机的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