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id实现阀门控制液位

楼主(2008-11-19):
希望大家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用阀门驱动器啊,模拟量控制的.

楼主:
我这里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只用模入模块怎样实现?

网友B:
根据阀门的开度反馈信号来控制。开关量控制比模拟量控制便宜多了。

网友C:
把液位变送器送来的4-20MA信号输入到手操器 用手操器控制调节阀就可以了

网友D:
这要什么方案的,就是最简单的PID控制回路,

具体实现看你用什么PLC指令

网友E:
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怎么做PID呀!!!!晕晕.

网友F:
就是PID回路调节的啊,就是闭环回路啊

网友G:
做个模拟量就行吗.这个好简单啊

网友H: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市场上买一个专用的PID控制器自控阀门是必须的液位变送器也是必须的

这样就可以实现液位的自控。

网友I(2009-01-05):
用PID控制器来做最科学,最简单,最廉价,最省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市场上买一个专用的PID控制器自控阀门是必须的液位变送器也是必须的

这样就可以实现液位的自控。

 是啊,如果不想加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话,这位朋友说的很在理..

楼主:
用fb41块的闭环回路,但是pid输出一直不变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市场上买一个专用的PID控制器自控阀门是必须的液位变送器也是必须的

这样就可以实现液位的自控。

网友L:
may  ask the godness

网友L:
without D/a ouput,this is no image for you

网友M(2009-02-25):
通过阀门的开关,使用数字量输出也能达到要求。

用PID输出值与阀门的实际位置比较,决定阀门开大或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