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kV交流高压负荷开关 GB 3804-90

楼主(2008-11-19):
3~63kV交流高压负荷开关 GB 3804-90
代替 GB 3804-88
A.C.high voltages for rated voltages from 3kV to 63kV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11-06批准 1991-06-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高压负荷开关(以下简称负荷开关)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63kV,额定频率为50Hz的户内、户外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配电用的负荷开关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
2 引用标准
GB763 交流高压电器在长期工作时的发热
GB1984 交流高压断路器
GB1985 交流高压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GB2706 交流高压电器动热稳定试验方法
GB3309 高压开关设备常温下的机械试验
GB5273 变压器、高压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
GB7354 局部放电测量
GB7675 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开合电容器组试验
GB11022 高压开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
3.1 负荷开关
能够在正常电路条件(也可以在规定的过载运行条件)下关合、承载和开断电流以及在规定的异常回路条件(例如短路)下,按规定的时间承载电流的开关装置。
3.2 通用负荷开关
能够进行配电系统中正常发生的直到其额定开断电流的所有关合和开断操作以及能承载和关合短路电流的负荷开关。
3.3 专用负荷开关
具有通用负荷开关的一种或几种,但非全部功能的负荷开关。
3.4 特殊用途负荷开关
适宜于作为除了对通用负荷开关规定的开合要求以外的负荷开关。例如:电动机负荷开关、单个和背对背电容器组负荷开关、频繁操作负荷开关、隔离负荷开关等。
3.5 隔离负荷开关
在分闸位置,能满足对隔离开关规定的隔离要求的负荷开关。
3.6 频繁操作负荷开关
能够开合规定操作频率高于连续供配电系统中所需操作频率的一种负荷开关。
3.7 电动机负荷开关
指定用于开合稳定状态和制动条件下电动机的特殊用途负荷开关。
3.8 单个电容器组负荷开关
指定用于开合充电电流直到等于其额定单个电容器组开断电流的单个电容器组的一种特殊用途负荷开关。
3.9 背对背电容器组负荷开关
指定用于在一个或多个电容器组接到母线或负荷开关的电源侧的情况下,开断电容器组充电电流直到等于其额定背对背电容器组开断电流的一种特殊用途负荷开关。这种负荷开关应能关合直到等于其额定电容器组关合涌流的相应涌流。
3.10 有功负载开断电流
分断有功负载回路时的开断电流。此负载可用电阻器和电抗器相并联来表示。
3.11 闭环开断电流
开断闭环输电线路,或与一台或几台变压器相并联的变压器(在这种回路中,开断后负荷开关两侧回路仍然带电,并且接线端子上呈现的电压远低于系统电压)时的开断电流。
3.12 电缆充电开断电流
在空载情况下,开断电缆回路时的开断电流。
3.13 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
开断空载变压器回路时的开断电流。
3.14 单个电容器组开断电流
开断与电源相连接的单个电容器组(不包括与被开断的电容器组相邻的其他电容器组)回路时的开断电流。
3.15 背对背电容器组开断电流
开断与电源相连接的电容器组(包括与被开断的电容器组相邻的其他电容器组)回路时的开断电流。
3.16 电容器组的关合涌流
当电源侧接有相邻的一个或几个电容器组时,将电容器组回路关合到电源上去时出现的高频高幅值电流。
注:涌流的频率和幅值取决于电容器组之间的电容和电感数值。
4 产品分类
产品品种分类列于表1。
表 1
分类方式 按 用 途 按介质或灭弧方式 按安装场所 按操作频繁程度 按操作方式 按操动机构
种 类 1.通用负荷开关
2.专用负荷开关
3.特殊用途负荷开关 1.空气
2.SF6
3.真空
4.油 1.户外
2.户内 1.一般
2.频繁 1.三相同时操作
2.逐相操作 1.动力
2.人力贮能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条件
按GB 11022第3章规定。
5.2 额定值
5.2.1 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按表2规定。
表 2 (kV)
额定电压 3 6 10 35 63
最高电压 3.5 6.9 11.5 40.5 691)
注:1)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实际最高电压为72.5kV。
5.2.2 额定电流
负荷开关额定电流是在规定回路条件下,能够开断的最大电流值。额定电流从下列值中选取:
10,16,31.5,50,100,200,400,630,1250,1600。
5.2.3 额定频率
额定频率为50Hz。
5.2.4 额定绝缘水平
按GB 11022第5.4条规定。
5.2.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额定热稳定电流)
按GB 11022第5.5条规定。
5.2.6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额定热稳定时间)
按GB 11022第5.6条规定。
5.2.7 额定峰值耐 受电流(额定动稳定电流)
按GB 11022第5.7条规定。
5.2.8 额定参数配合
通用负荷开关额定参数配合优先按表3选取,也可以用其他额定参数配合。
5.2.9 合闸、分闸机构以及辅助回路电源的额定电压
按GB 11022第5.8条规定。
5.2.10 操作用压缩空气源的额定压力
按GB 11022第5.9条规定。
表 3
额定电压
(kV)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有效值) 额 定 电 流(A)
3,6 1.6 100 — — — —
3.15 200 400
8 —
12.5 630
16 —
25 1250
10 3.15 100 200 — —
8 —
12.5 630
16 —
25 1250
35 3.15 100 200 — — —
8 — 400
12.5 630
16 —
25 1250
63 8 200 — —
12.5
16 630
25 —
31.5 12501)
注:1)额定电流大于1250A的参数配合待定(或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
5.2.11 接线端子额定静拉力
对于要求承受显著接线端子静拉力的负荷开关,其接线端子静拉力按GB 1985第4.13条规定。
对不承受显著的接线端子静拉力的负荷开关,毋需规定接线端子静拉力。
5.2.12 通用负荷开关的开断电流额定值
通用负荷开关的特点是具有下列额定开断值:
a.额定闭环开断电流等于额定电流;
b.额定有功负载开断电流等于额定电流;
c.额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对于3~35kV等级为10A,对于63kV为25A,制造厂可以按R10系列选择更高的值;
d.额定空载变压器开断电流对于3~35kV等级为额定容量1250kVA、63kV为额定容量5600kVA配电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额定开断电流基于:
a.除了额定闭环开断电流的恢复电压等于最高电压20%以外,给定的工频恢复电压等于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