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 DL/T 584—95

楼主(2008-11-19):
3~11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 DL/T 584—95
运行整定规程
Operational and Setting Code for Relay Protection
of 3~110kV Electrical Power Networks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5-11-27批准 1996-06-01实施

1 总则
1.1 本规程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具体规定,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相关的设计、调度运行部门应共同遵守。
1.2 本规程是3~110kV电网的线路、母线、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以及变压器保护中与电网保护配合有关的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依据。高频保护、断路器失灵保护、导引线纵联保护等参照DL/T559—94《220~50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整定。
1.3 按照DL400—91《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简称规程)的规定,配置结构合理、质量优良和技术性能满足运行要求的继电保护及自动重合闸装置是电网继电保护的物质基础;按照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正确的运行整定是保证电网稳定运行、减轻故障设备损坏程度的必要条件。
1.4 3~110kV电网继电保护的整定应满足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如果由于电网运行方式、装置性能等原因,不能兼顾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则应在整定时,按照如下原则合理取舍:
a.地区电网服从主系统电网;
b.下一级电网服从上一级电网;
c.局部问题自行消化;
d.尽可能照顾地区电网和下一级电网的需要;
e.保证重要用户供电。
1.5 继电保护装置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继电保护整定是否合理,继电保护方式能否简化,从而达到电网安全运行的最终目的,与电网运行方式密切相关。为此,继电保护部门与调度运行部门应当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1.6 继电保护和二次回路的设计和布置,应当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要求,同时也应便于整定、调试和运行维护。
1.7 为了提高电网的继电保护运行水平,继电保护运行整定人员应当及时总结经验,对继电保护的配置和装置性能等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各网省局继电保护运行管理部门,可根据本规程基本原则制定运行整定的相关细则,以便制造、设计和施工部门有所遵循。
1.8 对继电保护特殊方式的处理,应经所在单位总工程师批准,并备案说明。
2 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原则
2.1 3~110kV电网的继电保护,应当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及速动性四项基本要求,特殊情况的处理原则见本规程第1.4条。
2.2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
2.2.1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主要由配置结构合理、质量优良和技术性能满足运行要求的继电保护装置以及符合有关规程要求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来保证。
2.2.2 任何电力设备(电力线路、母线、变压器等)都不允许无保护运行。运行中的电力设备,一般应有分别作用于不同断路器,且整定值有规定的灵敏系数的两套独立的保护装置作为主保护和后备保护,以确保电力设备的安全。对于不满足上述要求的特殊情况,按本规程第1.8条的规定处理。
2.2.3 3~110kV电网继电保护一般采用远后备原则,即在临近故障点的断路器处装设的继电保护或该断路器本身拒动时,能由电源侧上一级断路器处的继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2.2.4 如果变压器低压侧母线无母线差动保护,电源侧高压线路的继电保护整定值对该低压母线又无足够的灵敏系数时,应按下述原则考虑保护问题。
a.如变压器高压侧的过电流保护对该低压母线有规程规定的灵敏系数时,则在变压器的低压侧断路器与高压侧断路器上配置的过电流保护将成为该低压母线的主保护及后备保护。在此种情况下,要求这两套过流保护经不同的直流熔断器供 电。
b.如变压器高压侧的过电流保护对该低压母线无灵敏系数时,则在变压器的低压侧断路器上应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过电流保护作为该低压母线的主保护及后备保护。在此种情况下,要求这两套过流保护接于不同的电流互感器,经不同的直流熔断器供电并分别作用于该低压侧断路器与高压侧断路器(或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2.2.5 对中低压侧接有并网小电源的变压器,如变压器小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不能在变压器其他侧母线故障时可靠切除故障,则应由小电源并网线的保护装置切除故 障。
2.2.6 对于装有专用母线保护的母线,还应有满足灵敏系数要求的线路或变压器的保护实现对母线的后备保护。
2.3 继电保护的选择性。
2.3.1 选择性是指首先由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切除故障,当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才允许由相邻设备、线路的保护或断路器失灵保护切除故障。为保证选择性,对相邻设备和线路有配合要求的保护和同一保护内有配合要求的两元件,其灵敏系数及动作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相互配合。
2.3.2 遇如下情况,允许适当牺牲部分选择性。
a.接入供电变压器的终端线路,无论是一台或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包括多处T接供电变压器或供电线路),都允许线路侧的速动段保护按躲开变压器其他侧母线故障整定。需要时,线路速动段保护可经一短时限动作。
b.对串联供电线路,如果按逐级配合的原则将过分延长电源侧保护的动作时间,则可将容量较小的某些中间变电所按T接变电所或不配合点处理,以减少配合的级数,缩短动作时间。
c.双回线内部保护的配合,可按双回线主保护(例如横差保护)动作,或双回线中一回线故障时两侧零序电流(或相电流速断)保护纵续动作的条件考虑,确有困难时,允许双回线中一回线故障时,两回线的延时保护段间有不配合的情况。
d.在构成环网运行的线路中,允许设置预定的一个解列点或一回解列线路。
2.3.3 变压器电源侧过电流保护的整定,原则上主要考虑为保护变压器安全的最后一级跳闸保护,同时兼作其他侧母线及出线故障的后备保护,其动作时间及灵敏系数视情况可不作为一级保护参与选择配合,但动作时间必须大于所有配出线后备保护的动作时间(包括变压器过电流保护范围可能伸入的相邻和相隔线路)。
2.3.4 线路保护范围伸出相邻变压器其他侧母线时,可按下列顺序优先的方式考虑保护动作时间的配合:
a.与变压器同电压侧指向变压器的后备保护的动作时间配合;
b.与变压器其他侧后备保护跳该侧总路断路器动作时间配合;
当下一级电压电网的线路保护范围伸出相邻变压器上一级电压其他侧母线时,还可按下列顺序优先的方式考虑保护动作时间的配合;
c.与其他侧出线后备保护段的动作时间配合;
d.与其他侧出线保全线有规程规定的灵敏系数的保护段动作时间配合。
2.4 继电保护的灵敏性。
2.4.1 电力设备电源侧的继电保护整定值应对本设备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同时应力争继电保护最末一段整定值对相邻设备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
2.4.2 对于110kV电网线路,考虑到在可能的高电阻接地故障情况下的动作灵敏系数要求,其最末一段零序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一般不应大于300A(一次值),此时,允许线路两侧零序保护相继动作切除故障。
2.4.3 在同一套保护装置中闭锁、起动和方向判别等辅助元件的灵敏系数应大于所控的保护测量元件的灵敏系数。
2.5 继电保护的速动性。
2.5.1 地区电网满足主网提出的整定时间要求,下一级电压电网满足上一级电压电网提出的整定时间要求,必要时,为保证主网安全和重要用户供电,应在地区电网或下一级电压电网适当的地方设置不配合点。
2.5.2 对于造成发电厂厂用母线或重要用户母线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50~60)%的故障,以及线路导线截面过小,不允许延时切除故障时,应快速切除故障。
2.5.3 除2.3.2条及少数有稳定问题的线路外,线路保护动作时间的整定应以保护电力设备的安全和满足规程要求的选择性为主要依据,不必要求过分的快速性。
2.5.4 手动合闸或重合闸重合于故障线路,应有速动保护快速切除故障。
2.5.5 采用高精度时间继电器,以缩短动作时间级差。综合考虑断路器跳闸断开时间,整套保护动作返回时间,时间继电器的动作误差等因素,在条件具备的地方,保护的配合可以采用0.3s的时间级差。
2.6 按下列原则考虑距离保护振荡闭锁装置的运行整定。
2.6.1 35kV及以下线路距离保护一般不考虑系统振荡误动问题。
2.6.2 下列情况的66~110kV线路距离保护不应经振荡闭锁:
a.单侧电源线路的距离保护;
b.在现有可能的运行方式下,无振荡可能的双侧电源线路的距离保护;
c.躲过振荡中心的距离保护段;
d.预定作为解列线路的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