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50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 运 行 整 定 规 程

楼主(2008-1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 559—94
220~50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
运 行 整 定 规 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4-12-19批准 1995-05-01实施

1 总则
1.1 本规程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规定,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相关的设计部门和调度运行部门应共同遵守。
1.2 本规程是220kV、330kV和500kV电网的线路、母线以及与电网保护配合有关的变压器等电力设备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依据。
1.3 220kV及以上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重合闸装置的技术要求必须与本规程的继电保护运行整定具体规定相符合。
1.4 按照DL400—91《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的规定,配置结构合理、质量优良和技术性能满足运行要求的继电保护及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实现可靠继电保护的物质基础;按照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正确的运行整定是保证电网稳定运行、减轻故障设备损坏程度的必要条件。
1.5 220kV、330kV和500kV电网继电保护的运行整定,应以保证电网全局的安全稳定运行为根本目标。电网继电保护的整定应满足速动性、选择性和灵敏性要求,如果由于电网运行方式、装置性能等原因,不能兼顾速动性、选择性或灵敏性要求时,应在整定时合理地进行取舍,并执行如下原则:
a.局部电网服从整个电网;
b.下一级电网服从上一级电网;
c.局部问题自行消化;
d.尽量照顾局部电网和下级电网的需要。
1.6 继电保护装置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继电保护整定是否合理,继电保护方式能否简化,从而达到电网安全运行的最终目的,与电网运行方式的安排密切相关。为此,继电保护部门与调度运行部门应当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1.7 继电保护和二次回路的设计和布置,应当满足电网安全运行要求,并便于整定、运行操作、运行维护和检修调试。
1.8 为了提高和改善电网的继电保护运行水平,继电保护运行整定人员应当及时总结经验,有责任对继电保护的配置和装置性能等提出改进建议和要求。电网的继电保护部门有责任制订相关细则,以便制造、设计和施工部门有所遵循。
1.9 对继电保护在特殊运行方式下的处理,应经所在单位总工程师批准,并备案说明。
1.10 本规程由电力工业部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负责解释。
2 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原则
2.1 220kV及以上电网的继电保护,必须满足可靠性、速动性、选择性及灵敏性的基本要求。可靠性由继电保护装置的合理配置、本身的技术性能和质量以及正常的运行维护来保证;速动性由配置的全线速动保护、相间和接地故障的速断段保护以及电流速断保护取得保证;通过继电保护运行整定,实现选择性和灵敏性的要求,并处理运行中对快速切除故障的特殊要求。
2.2 电力系统稳定运行主要由符合SD131—84《电力系统技术导则 (试行) 》要求的电网结构、符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要求的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和按SDJ6—83《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要求配置的速动保护(全线速动保护、相间与接地故障的速断段保护),在正常运行整定情况下,快速切除本线路的金属性短路故障来获得保证。相间和接地故障的延时段后备保护主要应保证选择性和灵敏性 要求。
2.3 对330~500kV电网和联系不强的220kV电网,在保证继电保护可靠动作的前提下,重点应防止继电保护装置的非选择性动作;而对于联系紧密的220kV电网,重点应保证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快速动作。
2.4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
2.4.1 任何电力设备(线路、母线、变压器等)都不允许在无继电保护的状态下运行;所有运行设备都必须由两套交、直流输入和输出回路相互独立,并分别控制不同断路器的继电保护装置进行保护。当任一套继电保护装置或任一组断路器拒绝动作时,能由另一套继电保护装置操作另一组断路器切除故障。在所有情况下,要求这两套继电保护装置和断路器所取的直流电源都由不同的熔断器供电。
2.4.2 对于220kV及以上电力系统的线路继电保护,一般采用近后备保护方式,即当故障元件的一套继电保护装置拒动时,由相互独立的另一套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切除故障;而当断路器拒动时,起动断路器失灵保护,断开与故障元件所接入母线相连的所有其他连接电源的断路器。有条件时可采用远后备保护方式,即故障元件所对应的继电保护装置或断路器拒绝动作时,由电源侧最邻近故障元件的上一级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切除故障。
2.4.3 对配置两套全线速动保护的线路,在线路保护装置检修、定期校验和双母线带旁路接线方式中旁路断路器代替线路断路器运行等各种情况下,至少应保证有一套全线速动保护投运。
2.4.4 对于220kV及以上电力系统的母线,母线差动保护是其主保护,变压器或线路后备保护是其后备保护。如果没有母线差动保护,则必须由对母线故障有灵敏度的变压器后备保护或/及线路后备保护充任母线的主保护及后备保护。
2.5 继电保护的速动性
2.5.1 配置的全线速动保护、相间和接地故障的速断段保护动作时间取决于装置本身的技术性能。
2.5.2 下一级电压母线配出线路的故障切除时间,应满足上一级电压电网继电保护部门按系统稳定要求和继电保护整定配合需要提出的整定限额要求;下一级电压电网应按照上一级电压电网规定的整定限额要求进行整定,必要时,为保证电网安全和重要用户供电,可设置适当的解列点,以便缩短故障切除时间。
2.5.3 手动合闸和自动重合于母线或线路时,应有确定的速动保护快速动作切除故障。合闸时短时投入的专用保护应予整定。
2.5.4 继电保护在满足选择性的条件下,应尽量加快动作时间和缩短时间级差。可以针对不同的保护配合关系和选用的时间元件性能,选取不同的时间级差。
2.6 继电保护的灵敏性
2.6.1 对于纵联保护,在被保护范围末端发生金属性故障时,应有足够的灵敏度。
2.6.2 相间故障保护最末一段(例如距离Ⅲ段)的动作灵敏度,应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选取(最大负荷电流值由运行方式部门提供)。
2.6.3 接地故障保护最末一段(例如零序电流Ⅳ段),应以适应下述短路点接地电阻值的接地故障为整定条件:220kV线路,100Ω;330kV线路,150Ω;500kV线路,300Ω。对应于上述条件,零序电流保护最末一段的动作电流定值应不大于300A。当线路末端发生高电阻接地故障时,允许由两侧线路继电保护装置纵续 动作切除故障。
2.6.4 在同一套保护装置中,闭锁、起动、方向判别和选相等辅助元件的动作灵敏度,应大于所控制的测量、判别等主要元件的动作灵敏度。例如,零序功率方向元件的灵敏度,应大于被控零序电流保护的灵敏度。
2.6.5 采用远后备保护方式时,上一级线路或变压器的后备保护整定值,应保证当下一级线路末端故障或变压器对侧母线故障时有足够灵敏度。
2.7 继电保护的选择性
2.7.1 全线瞬时动作的保护或保护的速断段的整定值,应保证在被保护范围外部故障时可靠不动作。
2.7.2 上、下级(包括同级和上一级及下一级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之间的整定,应遵循逐级配合的原则,满足选择性的要求:即当下一级线路或元件故障时,故障线路或元件的继电保护整定值必须在灵敏度和动作时间上均与上一级线路或元件的继电保护整定值相互配合,以保证电网发生故障时有选择性地切除故障。
2.7.3 对于配置了两套全线速动保护的220kV密集型电网的线路,带延时的线路后备保护第二段,如果需要,可与相邻线路全线速动保护相配合,按可靠躲过相邻线路末端短路故障整定。
2.7.4 对大型发电厂的配出线路,必要时应校核在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情况下,线路接地故障后备保护与发电机负序电流保护之间的选择性配合关系。如果配合困难,宜适当提高线路接地故障后备保护的动作灵敏度以满足选择性要求。
2.7.5 当线路保护装置拒动时,只允许相邻上一级的线路保护越级动作,切除故障;当断路器拒动(只考虑一相断路器拒动),且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时,应保留一组母线运行(双母线接线)或允许多失去一个元件(一个半断路器接线)。为此,接地故障保护第二段的动作时间应比断路器拒动时的全部故障切除时间大0.25~0.3s;对相间距离保护第二段,则无此要求。
2.7.6 在某些运行方式下,允许适当地牺牲部分选择性,例如对终端供电变压器、串联供电线路、预定的解列线路等情况。
2.8 如采取各种措施后,继电保护的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仍不能满足规定的要求时,应与调度运行部门协商,采取其它合理措施。
2.9 振荡闭锁装置的运行整定
2.9.1 除了预定解列点外,不允许保护装置在系统振荡时误动作跳闸。如果没有本电网的具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