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Fanuc plc的模拟量。

楼主(2008-11-19):
关于GE Fanuc plc的模拟量。

我想请教一下GE Fanuc Plc  的模拟量应该怎么设置。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Proficy Machine Edition。

希望有高手指导指导。

  本人建一群。专业讨论PLC技术的群、

  希望大家加进来讨论讨论。

  群号18847942,   加请。打工控PLC

楼主:
Proficy Machine Edition。编程软件里含90-30   90-70及PACSystems RX3i。PACSystems RX3i  MaxON及PACSystems RX7i。

就是说Proficy Machine Edition适用于任何GE Fanuc的编程。如果有高手指点任何一种的话。小弟会举一反三。

如果说一种进PLC的模拟量是电压形式。那么应该用什么编程工具把他转变为实用的一个量。

也可以拿电流形式举例,怎样才能让PLC感知并且把这个量转化。

 希望不甚施教。

网友A: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找到 模拟量模块中 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的值啊

楼主:
  那么您知道这种转化的模拟量模块是那的吗?

  还有对应的数字量在那?

网友B:
我也想知啊

网友C:
老实讲,打字真累,还是打吧!
楼主的意思是模拟量从接受信号怎么样转化为可读信号是吗?如果理解错就当我废话
每个模拟量卡件的信号类型可选0-10V、-10-10V、4-20MA这3种方式,以电压信号0-10V为例,在卡件的输入参数INPUT  parameters中将对应的通道参数设置好。GE的精确度是从0-32767,数值越大,精确度越高,我一般习惯用32000,应该说是最大精确度,你也可以用10,这样的话,你的读数就是实际反馈的值,无须任何转换。假如你的0-10V对应的是0-100度的话,那么你反馈是5就是50度,10就是100度,这种方法较简单,但是误差较高。
如果像我一样用打点的数值,那么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数学转换,今天就不说了,你先看下是不是你要问的东西?

网友D(2009-03-0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算法 ,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E:
模拟量的设定一般说明书上都有的,可以多看一下啊~~

网友F:
在输入参数里设定一下就好了的,很简单

网友G(2009-04-10):
各位高手们

        我想跟你们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上的字节比较指令怎么用。

                                                                   谢谢你们的好意!

网友H(2011-01-22):
对:三石仔 关于老实讲,打字真累,还是打吧!
楼主的意思是模拟量从接受信号怎么样转化为可读信号是吗?如果理解错就当我废话
每个模拟量卡件的信号类型可选0-10V、-10-10V、4-20MA这3种方式,以电压信号0-10V为例,在卡件的输入参数INPUT  parameters中将对应的通道参数设置好。GE的精确度是从0-32767,数值越大,精确度越高,我一般习惯用32000,应该说是最大精确度,你也可以用10,这样的话,你的读数就是实际反馈的值,无须任何转换。假如你的0-10V对应的是0-100度的话,那么你反馈是5就是50度,10就是100度,这种方法较简单,但是误差较高。
如果像我一样用打点的数值,那么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数学转换,今天就不说了,你先看下是不是你要问的东西?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也遇到模拟量的问题了,我用的是RX3i的PLC,我的QQ397693364。希望能留下您的QQ号   ,想具体请教下。

网友I:
高手们快出招啊

网友J:
什么年代的帖子了。

GE的PLC模拟量模块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可以自己改范围的,比如4-20MA对应的范围是可自己定义的,象9070的,习惯上设定为0-32767。需要自己编程转换成工程单位。
第二种,固定的范围,没有特殊指定,就是0-32000,需要自己编程转换成工程单位。

第三种,PAC3I,7I,可以在模块中自定义转换后的工程单位,非常方便。

网友K(2011-11-09):
楼主,QQ群满了,我想加进去啊

网友L:
免费下载GE PLC视频培训,本视频总共20多小时!!!
详细介绍了GE PLC的选型,开发环境,指令表,通讯等内容

下载地址:http://www.jiyitech.com/PLCTraining/

杭州集益科技有限公司是GE产品在中国区的最大分销商。我们专注做GE产品代理,只有专注才更专业。优惠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我们的优势。
特价销售GE PLC,Versamax系列,9030系列,9070系列,PAC RX3I系列,PAC RX7I系列,PAC 8000系列,IFIX组态软件,Cimplicity组态软件等所有GE产品。
销售电话:0571-88227048
传真:0571-88227248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555号浙江中小企业大厦9楼

如需购买GE PLC,请联系集益科技!!!

第一集内容:
1. 介绍GE PLC各个系列的产品介绍,包括:PAC 7i、PAC 3i、9070、9030、Versamax等
2. 介绍了GE PLC常用的CPU和模块的功能
3. 介绍如何选型

第二集内容:
1. 介绍了如何安装GE PLC编程软件
2. 安装的注意事项

第三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各个系列的应用
2. GE PLC常用模块型号的选择
3. GE PLC的方案配置

第四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网络及通讯的应用
2. GE PLC新工程的创建
3. 使用GE PLC编程软件配置模块

第五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编程软件ME软件的编程环境界面
2. 编程界面常用窗口的详细介绍

第六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以太网通讯EGD
2. GE PLC模块属性介绍及修改

第七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上传下载硬件配置的第一部分

第八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上传下载硬件配置的第二部分

第九集内容:
1. 介绍了GE PLC编程软件在线常用窗口介绍
2. 逻辑程序编辑显示属性设置等

第十集内容:
1. ST结构化文本语言的使用
2. LD梯形图的使用
3. 参数块功能块的使用
4. 常用指令块的介绍
5. 调试监视数据
等等的第一部分

第十一集内容:
1. ST结构化文本语言的使用
2. LD梯形图的使用
3. 参数块功能块的使用
4. 常用指令块的介绍
5. 调试监视数据
等等的第二部分

第十二集内容:
1. 串口通讯指令的使用第一部分

第十三集内容:
1. 串口通讯指令的使用第二部分

第十四集内容:
1. 如何移动程序
2. PID指令的介绍

第十五集内容:
1. PID指令的介绍
2. GE PLC挂以太网IO站的EGD配置模板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