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500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楼主(2008-11-19):
330~500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Technical regulation ror designing or reactive for 330~500kV substations
DL 5014-92
主编部门:能源部东北电力设计院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
施行日期:1993年10月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本规定适用于330、500kV变电所内的330、500kV并联电抗器置,10~63kV并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装置,0.8~20kV静止补偿装置的新建程,扩建、改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本规定不包括调相机。
第1.0.2条 无功补偿装置的设计必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并应根据安装点的电网条件、谐波水平、自然环境、运行和检修要求等,合理地选择装置型式,容量,电压等级,接线方式,布置型式及控制、保护方式,做到安全可靠、技术经济理和运行检修方便。
第1.0.3条 遵照本规定设计的无功补偿装置,尚应符合现行的国家和部的有关准、规范、规程和规定。
第二章 系 统 要 求
第2.0.1条 系统的无功补偿原则上应按就地分区分电压基本平衡,以保证系统枢纽点的电压在正常和事故后均能满足规定的要求。
第2.0.2条 变电所内装设的高低压感性和容性无功设备的容量和型式,应根据力系统近远期调相、调压、电力系统稳定、电压质量标准、工频过电压和潜供电流方面的需要选择。
无功补偿装置应首先考虑采用投资省、损耗小、分组投切的并联电容器组和低压并联电抗器组。由于系统稳定和满足电压质量标准而需装设静止补偿装置或调相机时,应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确定。
第2.0.3条 并联电容器组和低压并联电抗器组的补偿容量,宜分别为主变压器容量的30%以下。
无功补偿装置,应根据无功负荷增长和电网结构变化分期装设。
第2.0.4条 并联电容器组和低压并联电抗器组的分组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分组装置在不同组合方式下投切时,不得引起高次谐波谐振和有危害的谐波放大;
二、投切一组补偿设备所引起的变压器中压侧的母线电压变动值,不宜超过其额定电压的2.5%;
三、应与断路器投切电容器组的能力相适应;
四、不超过单台电容器的爆破容量和熔断器的耐爆能量。
为简化接线和节省投资,宜加大分组容量和减少分组数。500kV变电所电容补偿装置的分组容量可选为30~60Mvar,330kV变电所可选为10~25Mvar。并联电抗器组的分组容量参照上述二、三两项要求,可适当增大。
第2.0.5条 分组投切的并联电容器组的串联电抗率,需根据电容器组合闸涌流,谐波放大对系统及电容器组的影响等方面的验算确定。由系统进入变电所母线的谐波量,在无实测值时,可按SD126《电力系统谐波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各级电压母线的电压波形畸变率及谐波电流允许值计算。一般情况下针对限制5次及以上谐波,串联电抗率可取5%~6%;针对限制3次及以上谐波,串联电抗率可取12%~13%。
第2.0.6条 静止补偿装置的型式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宜采用晶闸管相控电抗器配合断路器投切的电容器组和电抗器组。相控电抗器的容量可按不小于电容器组和电抗器组两者中的最大分组容量选择。
第三章 接 线
第一节 一般 规 定
第3.1.1条 无功补偿装置的额定电压应与其接入系统的各种运行方式下的运行电压相配合。
第3.1.2条 高压并联电抗器接入系统的电压等级一般为500、330kV,接入主变压器三次侧的无功补偿装置的电压宜选用35kV级,在东北地区宜选用63kV级。静止补偿装置应连接在主变压器三次侧,主变压器三次侧电压等级可通过对主变压器及其三次侧的开关设备、晶闸管阀(包括是否加中间变压器)等组件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当主变压器三次侧长期只接有晶闸管阀控制(或投切)的静止补偿器时,宜采用15.75kV或20kV电压。
第3.1.3条 无功补偿装置的接线方式应根据补偿性质、设备特点和分组数等条件确定,并应满足安全可靠、节约投资、运行维护方便和有利于分期扩建、改建等要求。
第3.1.4条 接入主变压器三次侧的无功补偿装置的接线应满足下列可靠性要求:
一、任一组无功补偿装置故障不应导致主变压器切除;
二、当不装总断路器时,应采取措施减少母线故障,特别是相间故障的几率;
三、与第2.0.4条第一项的要求同。
第3.1.5条 无功补偿装置宜采用单母线接线,或按总断路器性能要求采用多段母线。
基于目前国产设备状况,主变压器三次侧无功补偿装置一般可有以下几种接线方式:
一、主变压器三次侧装总断路器,无功补偿各回路经或不经限流电抗器(兼作电容器回路的串联电抗器)装设负荷开关;
二、主变压器三次侧不装总断路器,无功补偿各回路装设断路器或晶闸管投切装置;
三、主变压器三次侧不装总断路器,在并联电抗器回路的中性点装设断路器(或负荷开关)或晶闸管投切装置,在并联电容器回路经限流电抗器(兼作电容器回路的串联电抗器)装设断路器;
四、主变压器三次侧不装总断路器,在并联电抗器、并联电容器回路经限流电抗器(兼作电容器回路的串联电抗器)装设断路器或晶闸管投切装置;
五、当具有较多组大容量并联电容器时,采用小值串联电抗器限制涌流(以串联电抗率为0.5%~1%的串联电抗器代替串联电抗率为6%的串联电抗器可节省投资),另装设或不装设小容量谐波滤波器的接线方式。
第3.1.6条 为保证载波通信质量,330、500kV并联电抗器宜装在阻波器的母线侧,如有布置等其它技术经济上的需要,经计算论证确能保证通信质量及继电保护可靠性时,也可将电抗器装在阻波器的线路侧。
第3.1.7条 多组主变压器三次侧的无功补偿装置之间一般不考虑并联运行,并不宜装设相互切换的设施。
第3.1.8条 主变压器三次侧无馈线时总断路器的装设条件:
一、当选用单相户外空心干式串、并联电抗器且组数不超过4组时,宜不装设总断路器;
二、当本期仅出现单相并联电抗器组时可不装设总断路器,远期出现并联电容器且回路数较多时,则应按变电所实际的技术经济条件决定是否装设总断路器;
三、当由于各无功补偿回路的选型及布置等原因,难以大大降低发生相间短路的几率,且其开断电器又不能满足开断短路电流时,则应装设总断路器。
第3.1.9条 当总断路器检修期间无功补偿装置仍需继续运行时,宜有相应的旁路隔离开关回路供断路器检修时用。
第3.1.10条 当有静止补偿装置时,主变压器三次侧母线的接线方式原则上同第3.1.5条,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主回路装设具有切短路故障能力的总断路器,并在分支回路装设负荷开关时,相控电抗器回路可不装设负荷开关;当不装设总断路器时,各分支回路包括相控电抗器回路均应装设具有切短路故障能力的断路器。
二、相控电抗器回路与谐波滤波器回路宜固定连接在一起并为一个分支。
第二节 并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及其
配套设备的接线方式
第3.2.1条 低压并联电抗器回路的断路器或负荷开关应根据所供配套设备及最终接线等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第3.2.2条 当母线短路电流超过低压并联电抗器回路的断路器允许值时,可经技术经济比较选择下列接线方式:
一、断路器前加装限流电抗器;
二、选用较高电压等级、额定开断电流符合要求的断路器;
三、只装设大容量总断路器,用来开断短路及负荷电流,分支回路装设负荷开关;
四、断路器装于电抗器中性点侧。
第3.2.3条 当低压并联电抗器回路采用会产生较高截流过电压的断路器或负荷开关(含真空断路器或真空负荷开关)时,应加装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加以保护。避雷器应装设在断路器的并联电抗器侧。
第3.2.4条 低压并联电抗器宜采用星形接线方式。
第3.2.5条 具有串联段的15.75~63kV大容量并联电容器组宜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双星形接线。
第3.2.6条 电容器装置每相为多段串联时,应采用先并联后串联的接线方式,并联电容器组每个串联段中并联电容器的并联台数应大于最小允许并联台数,同时应小于最大允许并联台数。最大允许并联台数由单个电容器的耐爆容量及熔断器的涌放电流开断能力决定。最小允许并联台数由一台电容器故障切除后其它并联电容器过电压不导致整组电容器停运而定。当在串联段中超过最大允许并联台数时,可在串联段间连接的均压母线处分列,以减少并联台数,但分列后的并联台数仍应满足最小允许并联台数的要求。
第3.2.7条 电容器装置应设置满足电容器投切要求的专用断路器,分组断路器不能满足开断短路的要求

网友A:
哇,楼主从哪里COPY过来的啊,不过看看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B(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