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触发取像时间计算

楼主(2008-11-19):
现有一个120fps的CCD.如采用外触发的方式,最快取到一张图像的时间是多久?
如何计算的?如想尽量减少这个时间,应从那些方面入手?

网友A:
减少曝光时间,其他的没什么办法

楼主:
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与曝光开始之间的时间延迟,是固定的吗?大概是多长时间?
曝光结束后到传输开始间的时间延迟是固定的吗?

网友B:
图象数据传送时间(10--30ms)该比拍摄都大得多, 为何只考虑小问题呢

图象处理时间也不少啊, 几十ms;\,  这要看使用图象处理工具的类型以及数量来决定了.

楼主:
图像处理时间如不考虑的话,取像时间由四个时间组成:

T1:触发信号感应后,到开始曝光前的等待时间;
T2:曝光时间;
T3:曝光结束后,到开始传输前的等待时间;
T4:图像传输时间。

T1+T2+T3+T4,就是取像所需的时间。

上诉4个时间,是不是只有T2可控,其他都是固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