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楼主(2008-1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730—92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CADA system to the district power network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10-06批准 1993-05-01实施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870(1988)《远动设备和系统》。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地区电网及各类供电网的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变电站的集中控制系统亦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GB2887 计算机场地技术条件
GB9813 微型数字电子计算机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729 远动终端通用技术条件
DL451 循环式远动规约
3 技术要求
3.1 环境条件
3.1.1 工作大气条件
系统中主站(调度端)计算机正常工作条件一般为:
a.环境温度 15~30℃;
b.相对湿度 10%~75%;
c.大气压力:86~108kPa,66~108kPa。
3.1.2 周围环境要求
a.无爆炸危险、无腐蚀性气体及导电尘埃、无严重霉菌,无剧烈振动冲击源;
b.接地电阻符合GB 2887中第8条的规定。
3.2 电源要求
3.2.1 交流电源
a.额定电压220V,允许偏差-15%~+10%;
b.谐波含量小于5%;
c.频率50Hz,允许偏差±5%。
3.2.2 直流电源
a.电压允许偏差-15%~+10%,-10%~+15%(浮充供电方式);
b.纹波系数小于5%。
3.2.3 不间断电源(UPS)
交流电源失电时间不大于20min时,UPS应维持系统正常工作。
3.3 系统设计要求
3.3.1 系统构成
地区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通常由主站(调度端)、通道和若干子站(厂站端)组成,见图1。

图1
3.3.2 硬件
在系统设计时,应满足3.4条和3.5条功能要求,还应考虑可靠性、可维修性、可扩性。系统和各单元的逻辑设计应采用校验技术,留有适当逻辑余量。硬件系统应有自检功能。配置的设备其性能和结构尺寸应符合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
3.3.3 软件
配置的软件应与系统的硬件资源相适应,除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外,还应该配置在线故障诊断软件。数据库应考虑具有在线修改运行参数、在线修改屏幕显示画面等功能。软件设计亦应遵循模块化和向上兼容的原则。软件技术规范、汉字编码、点阵、字型等都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3.3.4 远动规约
循环式(CDT)、远动规约应符合电力行业标准DL 451。
3.4 基本功能
3.4.1 数据采集(遥测、遥信)
a.模拟量;
b.数字量;
c.脉冲量;
d.状态量(开关量)。
3.4.2 数据通信
主站与子站的通信采用点对点、星形、共线或环形方式(详见附录B)。与上下级电网的主站通信采用计算机通信或远动数据转发方式。
3.4.3 数据处理
a.数值运算、统计、存贮;
b.事件分类处理;
c.数据合理性检查。
3.4.4 告警
a.异常告警;
b.事故告警。
3.4.5 屏幕显示
图形、表格、曲线、棒图等。
3.4.6 打印
a.定时或召唤制表;
b.异常、事故记录;
c.操作记录。
3.4.7 汉字化
屏幕显示与打印制表应汉字化。
3.4.8 模拟屏显示
a.十进制数字或其他方式表示的测量量;
b.状态量。
3.4.9 运行参数人工设置
3.5 选配功能
a.循环式(CDT)与问答式(POLLING)规约兼容;
b.与其他计算机系统通信;
c.记录仪表驱动;
d.遥控;
e.遥调;
f.事故追忆;
g.系统对时;
h.事件顺序记录;
i.通道故障监视;误字率显示;
j.画面拷贝;
k.趋势显示。
3.6 基本性能要求
3.6.1 模拟量遥测总误差:≤1.5%(变送器总误差≤1%)。
3.6.2 事件顺序记录站间事件分辨率:≤20ms。
3.6.3 屏幕显示
3.6.3.1 分辨率:400线以上。
3.6.3.2 符号种类:256。
3.6.3.3 几何失真:≤1.5%。
3.6.4 数据通道
3.6.4.1 传输速率:(50),(200),300,600,1200,2400bit/s。
3.6.4.2 通道工作方式:单工,半双工、全双工,有主备用通道时,可自动切换通道(包括手动)。
3.6.4.3 比特差错率:≤1×10-4。
3.6.4.4 接收电平:-40~0dB。
3.6.4.5 发送电平:0~-20dB(5~20dB)。
注:括号内数值为专用通道且特殊要求时采用。
3.6.5 远动终端
3.6.5.1 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容量可以组合。
3.6.5.2 事件顺序记录站内事件分辨率:≤10ms。
3.6.5.3 模数转换总误差:≤0.5%。
3.6.6 模拟屏控制器接口:串行方式或并行方式。
3.6.7 系统响应时间
3.6.7.1 遥信变位传输到主站时间:≤3s。
3.6.7.2 遥测量超越定值变化(越死区)传输到主站端时间,或在循环传送方式下,重要遥测量更新时间:≤3s。
3.6.7.3 遥控命令选择,执行或撤销传输时间:≤3s。
3.6.7.4 遥调命令传输时间:≤3s。
3.6.7.5 有实时数据的画面整幅调出响应时间:
画面总数的85%:≤3s;
其余画面:≤5s。
3.6.7.6 画面数据刷新周期:5~20s。
3.6.7.7 双机自动切换时间:≤50s。
3.6.7.8 主站计算机与远动终端通信总速率:≥9600bit/s。
注:通信总速率为各通信口传输速率之和。
4 试验方法
4.1 性能检查
按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性能逐项进行检查,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通过运行检查程序检查单个装置(如计算机、远动终端等)功能时,应从头至尾执行一遍检查程序。检查程序编制原则与技术要求应符合GB 9813附录A的规定。
检查系统基本功能时,应按附录A系统功能测试步骤进行。
4.2 连续运行试验
系统所有设备同时投入运行,连续运行72h,每隔2~4h测试一次系统各项功能是否符合3.4、3.5及3.6条要求。如测试中出现关连性故障则终止连续运行试验,待故障排除后重新开始计时试验,如测试中出现非关连性故障,待故障排除后继续试验,排除故障过程不计时。
关连性故障及非关连性故障的定义见GB 9813附录:“故障的分类”。
5 检验规则
系统应通过出厂检验和现场检验。
5.1 出厂检验
按第4章试验方法检验系统是否具备3.4或3.5条规定的功能,以及是否达到3.6条规定的要求。完全符合以上各项技术要求者,为合格系统并附合格证书。
5.2 现场检验
当系统所有设备在现场安装、联接、调试完毕后,按3.4、3.5条及3.6条规定的要求进行在线检验。检验不合格者,供货单位应进行修改直至符合要求。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