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测量指示仪表检 验 规 程

楼主(2008-11-19):
电测量指示仪表
检 验 规 程
SD 110-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关于颁发《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等四种规程的通知
(83)水电技字第94号

我部1962年颁发的《电气测量仪表检验规程》(试行),已委托西北电管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修订。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现将原规程分订成《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和《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两本规程,并委托东北电管局电力试验研究所和华东电管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等单位编写了《交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和《直流仪表检验装置检定方法》两本规程。经过两年来的试验、验证和讨论修改,现正式颁发,其名称及编号如下:
1.电能计量装置检验规程 SD109—83
2.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 SD110—83
3.交流仪表检验装置检验规程 SD111—83
4.直流仪表检验装置检验规程 SD112—83
以上规程从198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在执行中,如遇到问题,可随时函告我部。自执行之日起,原水利电力部1962年颁发的《电气测量仪表检验规程》(试行)作废。
1983年12月31日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在电力系统使用的各类直流和交流工频指示表,包括各种电流表、电压表、有功和无功功率表、万用电表、相位表、功率因数表、频率表、整步表、兆欧表、接地电阻测定器和钳形表的定期检验、修理后的检验和新购产品的首次检验。
本规程系遵照国家标准GB776—76《电测量指示仪表通用技术条件》、国家计量器具检定规程JJG124—82《电流表电压表及功率表检定规程》和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法规》(试行)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电力系统的实际情况制订的。
使用中的仪表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不符合者不得使用。但新购仪表的验收试验应根据国家标准进行;国家标准中未做规定的仪表,允许根据相应的专业标准(部颁标准)或厂技术条件进行。
1.2 检验周期
使用中的电测量指示仪表应按下列规定周期进行检验:
a.控制盘和配电盘仪表的定期检验应与该仪表所连接的主要设备的大修日期一致,不应延误。但主要设备主要线路的仪表应每年检验一次,其它盘的仪表每四年至少检验一次;
b.对运行中设备的控制盘仪表的指示发生疑问时,可用标准仪表在其工作点上用比较法进行核对;
c.可携式仪表(包括台表)的检验,每年至少一次,常用的仪表每半年至少一次。经两次以上检验,证明质量好的仪表,可以延长检验期一倍。
d.万用电表、钳形表每四年至少检验一次。兆欧表和接地电阻测定器每二年至少检验一次,但用于高压电路使用的钳形表和作吸收比用的兆欧表每年至少检验一次。
1.3 对电源、检验装置和标准表的一般要求
1.3.1 当检验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时,检验用电源和检验装置应满足水利电力部《直流仪表检验装置的检定方法》和《交流仪表检验装置的检定方法》的有关规定。
当检验相位表和功率因数表(或频率表)时,在半分钟内其相位和功率因数(或频率)的变化率不得超过被检表基本误差极限值的1/10。其它要求可参照《交流仪表检验装置的检定方法》。
1.3.2 检验装置(包括标准表在内)的综合误差与被检表基本误差之比宜为1∶5,最低要求应为1∶3。
1.3.3 当用直接比较法检验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万用电表、钳形表时,标准表的系别应尽可能与被检表相同。标准表的准确度等级和与之配套使用的附件(互感器、分流器、标准电阻、分压器、变送器等)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表1的要求。
当标准表和被检表的量限不一致时,所用标准表的准确度等级和上量限可按下式选择
 (1)
式中K0、Kx——分别为标准表和被检表准确度等级的数字;
Axm、A0m——分别为被检表和标准表的上量限;
a——某一规定常数,若不更正标准表的读数时,宜选为5;若更正时,可选为3。
表1
被检表准确度等级 标准表准确度等级 标准附件的相对误差**
不考虑更正 考虑更正 不考虑更正考虑更正 5
0.1 0.02* 0.05* 0.01 0.02
0.2 0.05*
(0.03) 0.1 0.02
(0.01) 0.05
0.5 0.1 0.2 0.05
(0.02) 0.1
1.0 0.2 0.5 0.1 0.2
1.5 0.2 0.5 0.1 —
2.5 0.5 — 0.2 —
5.0 0.5 — 0.2 —
注:若检验装置的实际综合误差不能满足第1.3.2款的要求,则应考虑采用括弧内的数字。
* 指检验被检表终点分度线时标准表的实际误差。
** 若同时采用几个标准附件,则按合成误差考虑。
标准表的读数经过更正后,实际读数应为A′0
A′0=A0-Δ或A′0=A0+C (2)
式中A0——标准表的读数;
Δ——标准表读数的绝对误差;
C——标准表读数的更正值。
此外,标准表的标度尺长度还应满足表2的规定。
表2 mm
标准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标 度 尺 长 度
0.1 不小于300
0.2 不小于200*
0.5 不小于130
* 当仪表采用游标标度尺时允许为不小于150mm。
1.3.4 当用直接比较法检验三相仪表时,应尽可能采用不受三相电源不对称影响的方法,标准表的接线方式应尽可能与被检表的接线方式相一致。
1.3.5 当用数字仪表作标准表时,其输入阻抗应比与之配合使用的分压器或分流器的阻抗大10000倍以上。要根据规定对数字表进行预热,待读数稳定后,要按内部标准(或外部标准)进行校核。
1.3.6 用直流补偿法检验仪表时,所选的成套检验装置、标准量具及仪器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3的规定。
表3
被检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0.1 0.2 0.5
成套检验装置的误差% ≤0.03 ≤0.05 ≤0.1
标准电阻的准确度等级 0.01 0.01 0.02
标准电池的准确度等级 0.01
(0.005) 0.01 0.01
分压箱的误差% ≤0.01 ≤0.02 ≤0.02
(0.03)
电位差计的准确度等级 0.01
(0.015)
0.015 0.02 0.05
装置的灵敏度(相对的) ≤5×10-5/小格 ≤1×10-4/小格 ≤2.5×10-4/小格
电位差计的电流变化* ≤5×10-5 ≤1×10-4 ≤2.5×1-4
注:括号中的数字也可采用,但当采用0.015级电位差计时,必须同时采用0.005级标准电池。
* 指两次调节工作电流之间电位差计工作电流的相对变化。
1.3.7 用热电比较法检验仪表时,所选成套检验装置中直流测量误差及交直流转换误差应满足表4的要求。
表4
被检仪表的准确度等级 0.1 0.2 0.5
直流测量误差% ≤0.02* ≤0.04 ≤0.1
交直流转换误差% ≤0.025 ≤0.05 ≤0.1
* 允许将分压箱和电位差计的误差更正后达到这个要求。
1.4 检验方法的原则规定
检验仪表的误差时,宜采用表5规定的方法。
表5
序号 仪 表 类 别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方 法
1 0.1、0.2级和0.5级直流和交直流两用的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 直流下的基本误差和升降变差 直流补偿法或直接比较法(包括用数字表作标准的直接比较法,下同)
2 0.1、0.2级和0.5级交流和交直流两用的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