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负荷控制系统数据传输规约 DL 535—93

楼主(2008-1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数据传输规约 DL 535—9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84-01-07批准 1994-05-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规约规定了电力负荷控制系统各被控用户终端与主控站或当地控制机(简称被控站)进行数据传输的帧格式、数据编码及传输规则。
本规约适用于无线电负荷控制系统、配电线载波负荷控制系统以及电力负荷控制中心与音频负荷控制系统的当地控制机之间的通信。
本规约适用于点对点、多点共线和1点对多点的网络。主控站对各终端执行主从问答方式通信。
2 基本帧格式结构
基本帧格式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基本帧格式结构

3 字节格式
帧的基本单元为字节,按异步传输,其具体格式规定如图 2所示。

图 2 字节格式
4 帧格式
本规约定义了2种帧格式,即固定帧和可变帧,它们各采用不同的起始字符。
4.1 固定帧格式
固定帧格式共6个字节,如图 3所示。

图 3 固定帧格式
4.1.1 传输规则
4.1.1.1 在发送信息之前,先发连续空闲位二进制“1”,长度不少于11个,使接收机做好稳定接收准备。
4.1.1.2 帧间至少要插入33个空闲位。
4.1.1.3 校验码是由控制单元报头数据位组相加的算术和舍去8位以上的进位位形成的。
4.1.1.4 接收端的校验规则:每个字节应分别校验其起始、停止位和偶校验位;每帧都应校核其起始、结束字符和帧校验码CS的正确性。以上任何一项出错,则该帧拒收。
4.2 可变帧格式
可变帧格式如图 4所示。

图 4 可变帧格式
4.2.1 传输规则
4.2.1.1 在发送信息之前,先发连续空闲位二进制“1”,长度不少于11个,使接收机做好稳定接收准备。
4.2.1.2 帧间至少要插入33个空闲位。
4.2.1.3 校验码是由信息数据位组相加的算术和舍去8位以上的进位位形成的。
4.2.1.4 接收端的校验规则:每个字节应分别校验其起始、结束和偶校验位,每帧检查2个起始字符应正确和2个L字节应相同,被接收的字节总数应等于L+6,检查校验码和结束字符的正确性。以上任一项出错,则该帧拒收。
4.3 地址码
地址码A和B占2个字节,表示被控站地址编号,如图 5所示。

图 5 地址码
D0~D15为地址编码,共有216 =65536个地址号。其中全“0”编码备用,全“1”编码为广播通信用。各系统可以根据被控站分布的实际情况分组编号。
4.4 控制码
控制码C的格式如图 6所示。

图 6 控制码格式
图中各位的含义如下:
PRM为传输方向位。1表示下行方向;0表示上行方向。
FCV为帧计数有效位。1表示FCB位有效;0表示FCB位无效。
FCB为帧计数位。
DFC为数据流控制位。0表示被控站可以继续接收数据;1表示被控站数据缓存区已满,通知主控站暂停发送。
ACD为请求访问位。1表示被控站有重要数据等待访问,或数据超长(L>255),通知主控站发送继续查询命令;0表示被控站无数据等待发送。
4.4.1 功能编码
功能码的定义如表 1、表 2所示。
表 1 功能码定义表(下行方向)
D3 D2 D1 D0 功 能 帧类别
0 0 0 1 被控站终端复位 固定帧
0 0 1 0 遥控命令 可变帧
0 0 1 1 设置被控站参数 可变帧
0 1 0 0 设置被控站时钟 可变帧
1 0 0 0 一般查询 固定帧
1 0 0 1 定值参数查询 可变帧
1 1 0 0 查询实时数据(当天) 可变帧
0 1 0 1 电能量冻结命令 固定帧
1 1 0 1 查询昨日数据 固定帧
1 1 1 0 查询上月数据 固定帧

注:其他编码作为备用。
表 2 功能码定义表(上行方向)
D3 D2 D1 D0 功 能 帧类别
0 0 0 1 确认 固定帧
0 1 0 0 否认 固定帧
1 0 0 0 响应查询 可变帧
1 0 0 1 参数设置完毕 固定帧
1 1 0 0 电源恢复报告 固定帧
注:其他编码作为备用。
4.4.2 帧记数位(FCB)的应用规则
采用FCB位是为了防止数据的丢失或重复。主控站对每个被控站分别设置FCB位,以便进行通信管理。主控站发信时将FCB位的状态写入控制码的FCB位。
FCB位的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a.在主控站,对每个被控站都保存着前一帧发出的FCB状态“0”或“1”。当接收到被控站对前一帧的正确应答时,修改上一帧保存的FCB状态然后发下一帧;当收到被控站的应答帧出错或超时未收到应答时,重发上一帧的信息(包括上一帧FCB状态)以通知对方该帧是重发的信息。
b.在被控站,存储着主控站刚发来的帧中FCB位的状态。当再次接收到主控站发来的帧时,比较新FCB位是否与上帧有变化,如有变化则认为主控站已正确接收了上一帧,可继续向主控站发新的应答信息;如无变化,则向主控站重发上一帧信息。
c.主控站在发广播信息帧(如校正时钟、电能表冻结等命令)时,FCB位不使用,因为这些命令不要确认。
4.5 控制单元报头
控制单元报头有DA或DT两种类型。
4.5.1 控制命令DA(2个字节)
4.5.1.1 当帧控制码C中的功能码为0010时,后跟的DA控制命令格式如图 7所示。

图 7 控制命令格式
图中各位的含义如下:
D0~D3为访问地址,可定义15种不同设备。全“1”码为站内广播地址;全“0”码不用。
D4为限电性质。“0”表示计划限电;“1”表示紧急事故限电。
D5~D7为控制命令种类,具体内容如 表 3所示。
表 3
D7 D6 D5 控制命令种类
0 0 0 无控制命令
0 0 1 跳闸命令
0 1 0 允许合闸命令
1 0 0 功率控制投入
1 0 1 功率控制解除
1 1 0 电能控制投入
1 1 1 电能控制解除
D8~D11有以下两种意义:
当控制命令为跳闸命令,且D4=0时,该四位的二进制数表示计划限电时间,每进一位为30min,全“1”为7.5h;当D4=1时,该四位置“0”,表示不知道何时恢复供电。
当控制命令的功率控制或电能控制投入时,该四位的编码表示跳闸轮次投入与否,D8、D9、D10、D11依次表示第1至第4轮次。相应位写“1”为投入该轮次的负荷闭环控制,置“0”为不投入。
D12 ~D15为跳闸控制命令下达后,延时执行的时间参数。该四位二进制编码以分钟为单位。全“1”为最大延时15min执行;全“0”为立即执行。
4.5.1.2 当帧控制码C中的功能码为0011或1001时,后跟的DA编码定义如图8所示。

图 8 控制命令格式
D0~D3为被设置或查询对象的地址编号。全“1”码为广播地址,全“0”码为与地址无关的设置参数,如计划用电量,峰、谷功率的控制定值,计划限电时间等,此时D8~D15编码不用,可以全置“0”。对于与地址有关的设置参数,如电能表的底数、常数、实时读数以及有关的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倍率等,则D8~D15编码用做用户电能表的终端接口的实际配置情况标志。置“1”的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