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11-19):
    我厂用的软件是TRACE  MODE 5,使用两台电脑监控制酸的过程,因为有时实际液位与电脑上显示的不符,所以有时需要调节液位,也就是调整一下通道值的偏移数值。但是今天有一点奇怪,两台电脑有一台能调整,而另一台不能调节。也就是说调节后,一台电脑使用的是调节后的偏移量,而另一台电脑使用的还是调节前的偏移量。两台电脑连接的是同一台PLC,我仔细检查了两台电脑的设置没有问题,都同时使用了两年,以前从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盼解答。电脑除不能调节外,其它网络连接,显示的温度‘压力的数据完全正常。

网友A:
偏移量如果是TraceMode5内部参数,当然不能同步;如果都是来自于PLC,肯定是同步的。不过,可以通过设置一参数变量,让两台TraceMode5实时保持数据库的同步。

楼主:
但我把操作系统2000和TRACEMODE重装一次又对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同步的问题,而是一台可以调节,而另一台不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