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08-11-19):
请问22KW电动机一小时耗电量多少

网友A:
一般来说一小时用电是22度,要是空转差不多也要17度左右。

网友B:
呵呵,千瓦时呀,空载的时候小一些,正常工作是就是22度

网友B:
请问楼主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呀?

网友C:
正常工作是就是22度,空载在17度左右。楼主是不是在考考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是就是22度,空载在17度左右。楼主是不是在考考大家。

网友E:
根据负载的大小,但额定负载是22kw所以额定是2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