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如何进行校验啊?

楼主(2008-11-19):
我是刚入厂的大学生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多谢朋友们指点

在调校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打静压

就是在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打入一定压力看输出直是否变化

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A:
静压其实就是1个大气压,但一般用0MPa表示,所以正负压室同时打入一定压力其实就是相互抵消只剩0MPa

网友B:
看变送器的膜片是否一致,看他的零点是否准确!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看看我的:“差压式液位计的模拟校验法(原创)”一文,看看有否帮助?地址如下: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33999

网友D:
 打静压,是为了看仪表静压误差。

网友E:
这样做是为了检验变送器的稳定性,而不是检验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