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验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的时候为什么在正压事打入5点压力?

楼主(2008-11-19):
对仪表方面实在不了解

谢谢各位

调校的时候为什么在正压室打入5点压力 同时将负压室通大气呢?

怎么不在负压室打?

网友A:
因为4-20MA对应的都是正压<比如0-10KPA> 所以压力效验值必须加在正压室,才能对应4-20MA输出

效验必须是5点 这是规定 保证仪表的准确度 线性好

网友B:
在负压侧打压,那不就指示负值了嘛

网友B:
建议你看此贴: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ADFD-55569ABDCB04

网友C:
也许都没真正的认真学过仪表的基本知识。

想当年有师父教,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