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非接触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8-11-19):
俄需要非接触位移传感器,

俄的小活塞,位移速度非常缓慢,工作时小于1mm/分钟,定位时速度,最快也就1mm/5秒

小活塞的位移,只有±3mm,只有缸桶外壁圆周位置,允许安装传感器,其它的位置不行,

所以俄只能,选择套一个线圈,或者装一对线圈等等的电磁原理的传感器,

缸桶外径,在60mm左右

俄只对传感器的回零性能,要求略严格,只要能保证,回零误差在±0.07mm范围之内,就中中中的了

至于线性度,那怕是错50%,俄都能接受,

至于±3mm两点的误差(包含不确定性),那怕达±1.5mm,俄都没怨言,

俄只要求回零要稳!

那位有上述的产品,或者能设计上述的产品,请和俄联系,俄叫李老怪,电话 029-85398206, 邮箱010203@126.com

谁帮助咱一哈,咱再送他300分,,,,

网友A:
欢迎上:http://www.jmantai.com上选购,或致电:0750-6655202

网友B:
悬赏800分, 再追加一两人民b,呵呵呵呵,,

你在搞怪哦

网友C:
奖太多了,没有敢接了。

网友D:
巴鲁夫模拟量接近开关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我们这边在做一个非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用的是平板电容

你这个貌似也可以试试,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F:
能否给出被测物的立体图和剖面图,被测物的材质,以及测试传感器允许放置的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在做一个非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用的是平板电容

你这个貌似也可以试试,难度应该不大

做出来没有,我需要

网友F:
1.你自己先提一个可能方案。

2.去找版主“周公”探讨,他可能和你同城。

网友H(2009-01-04):
采用MTS磁致收缩位移传感器!

俄的小活塞,位移速度非常缓慢,工作时小于1mm/分钟,定位时速度,最快也就1mm/5秒
答:MTS更新时间可以达0.5毫秒

小活塞的位移,只有±3mm,只有缸桶外壁圆周位置,允许安装传感器,其它的位置不行,
答:MTS分辨率高,满量程范围10毫米-20米

所以俄只能,选择套一个线圈,或者装一对线圈等等的电磁原理的传感器,

缸桶外径,在60mm左右

答:传感器的安装把它拧到缸尾,油缸选用的活塞采用空心设计,位置磁铁固定在活塞中

俄只对传感器的回零性能,要求略严格,只要能保证,回零误差在±0.07mm范围之内,就中中中的了

至于线性度,那怕是错50%,俄都能接受,

至于±3mm两点的误差(包含不确定性),那怕达±1.5mm,俄都没怨言,

答:分辨率最小1微米;非线性度:最小正负50微米;

俄只要求回零要稳!

网友H:
有需求及MTS资料,请联系我!
yingnf@163.com

网友I:
请问版主问题解决了吗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