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340点对多点的无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9):
请教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

已有一台315PLC做为主站,与一台314PLC从站用 CP340 连接MDS2710无线数传电台进行远程通讯,现在要加一台314PLC从站,也是通过CP340 连接MDS2710无线数传电台与315主站进行远程通讯,(主站天线为全向天线,从站为定向天线)

请问该如何实现.还需要添加哪些设备、模块。S7中该如何编程。

肯请赐教!

网友A:
哎..我还没有见过无线数传电台进行远程通讯

网友B:
我想只要你知道报文结构(或是自己定义的,或是采用标准的如MODBUS),就可以通过程序实现,一主一从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C:
无线通讯????~~~~~~

网友D:
通讯都有协议,或者自由协议,没有协议写不了程序.

网友E:
b还没有遇见这种项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