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实验

楼主(2008-11-19):
我有一个台达变频器和一个电脑想做变频器通信实验,电脑接口是
电脑上有一个串口调试软件
不知怎么做

楼主:
硬件怎么连接.????????

楼主:
还有一个RS485/RS485隔离器
不知能不能用上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很简单,把RS485隔离器的串品连到电脑串口上,用一两芯双绞线连接变频器和485隔离器的端子上就行了。

网友B:
楼主这是要干啥??????

网友C:
就是想用电脑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
想学习一下通信呀!我还不太懂.

网友D: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有通讯说明。

楼主:
我明天试试,不知那个隔离器要不要接个24V电源?

楼主:
不行呀,RS485/RS485隔离器 用不上.用电脑232串口的2.3脚接到台达M型串口的SG+和SG-也不行,公共地线也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