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搬迁

楼主(2008-11-19):
       今天我们厂里面开始搬迁银镜线,计划一个月完成.下面我把搬迁的一些小细节说说,与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在搬迁的过程中由于里面的线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拆的时候是拆一条线做一个记号.并且在复杂的线路用数码相机拍下来.

网友A:
这样做是对的,拆下的线一定要作好记号,以免将来乱了安不上。最好在拆之前拍下来,等将来安装时有个对照。

网友B:
最好是用小细绳子按照8字型串绑起来绑起来,这样既不会乱线也不会搅缠在一起,在接线时也比较好接线,

网友C:
复杂的线路用数码相机拍下来. 多用扎带固定好线束,搬迁时不注意时线中间易拉断,麻烦死。

楼主:
       昨天在拆线的时候,记号做的有点乱,今天几个同士在一起议论了一下总结了一些经验,然后记号就不会乱了.下面我把做法说说,与大家分享分享.

我们的做法是机台的两边分为A面和B面..A面的线再在A后面加些数字,同样B面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接的过程中就快多了.不用在一根一根的分在那

边了.

楼主:
      在做记号的时候要做双重记号,即在电机侧和电缆侧做两个记号,记号要做的一样.,

楼主:
     昨天,气死我了,出了个工伤,电缆从线槽里面掉下来。十几根呀,刚好扎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马上就起了几个大包。经医院检查还好没什么大事。今天我要

提醒大家在拉、拆电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D:
是啊   很同情大哥   干活首先要保护自己   还要注意别人啊  因为拉电缆 我也受过一回伤.  那是去年  我刚来厂里不久  正好碰上安装新设备由于设备功率大 用的是240的电缆   一不小心电缆砸到脚上  把我脚趾甲壳砸掉了   害得我疼了一月之内不能好好干活   气人,《《《《

网友E:
 在现场干活, 安全无小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是对的,拆下的线一定要作好记号,以免将来乱了安不上。最好在拆之前拍下来,等将来安装时有个对照。

楼主:
现在我已经在家休息,医生要我先观察几天看,如果没有什么事.十天再过来复查一下..厂里还给我一个小过,气死人了.这个厂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所以在厂里

如果遇到危险的事一定要先做好防范.然后再动手.不然受伤的总自己.厂里最多出点医药费.

楼主:
经边几天的分析,我总结了一些拆大电缆的一些小经验:在拆大电缆的时候不要想着拆的快,一下字拆几根,这样很容易出事的.在拆的时候

要一根一根的拆.尤其在拆远相离的电缆更要如此。因为电缆太长而且很重,电缆在拆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人带到地上摔倒,或砸到地上

的人。想想那是很恐怖的。

楼主:
   在做标记的时候,要先用记号纸贴好.然后再用透明胶贴一下以免在拉线的时候记号拉掉.

楼主:
在拆机械的时候也要一样,做好记号...........

楼主:
现在我们机台已经拆完.开始接电缆了.

网友G:
工作虽然重要,但安全第一

楼主:
是呀     安全做好了才能进行工作。。。。。。。。。。。

网友H:
如果能够把这些电气图搞明白,画出实际的接线图再拆这更好了。

楼主:
电气图有   但是太多。有好几十页太麻烦     再说电机线都是U V W  你要怎么区分     所以还是要作记号     自己作的装起来更快

楼主:
而且你把记号作在线上。当你一拿起线就知道是那一条线,接到那里一目了然。

楼主:
今天在接线时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加热丝没有做记号.接好后测的电阻不平衡.害的我们又一点一点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