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几个信捷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在用信捷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想与大家探讨一下,在下面这个程序中如果D2在进入流程前就大于10,不管在这个流程 中D0   D1为何值

都会直接跳出,并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程序并不会计算ADD  D0  D1  D2。如果把LDP   M0     换成LDP    S20这条指令就会执行下面的加法。我也是在调机的时候老是不对才发现的。不知是不是个别现象,在现场的时候也没什么时间来研究。

STL S20

LD    M8000

OUT    M0

LDP    M0

ADD   D0     D1    D2

DLD> D3   K10

SET S21

STLE

网友A:
D0 D1为何值计算的结果是D2

DLD> D3 K10  跳出走的是D3

只是一个编程小错误。

至于流程内LDP M0  ADD D0 D1 D2 不执行加法是PLC的BUG.

楼主:
上面D3写错,应该是D2.我实际程序不是这样,只是举个例子。真有这个BUG,这个东西最少害了 我几个小时。我的M0是前进标志,送料台前进时要计算一下实际尺寸和设定尺寸,实在没办法了换成LDP   S20才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630无法设置成1倍频,硬件是2.5的。软件2.5,3.0都无法写FD8241,3.0的软件写1读出来还是4.      2.5的软件写的时候错FD8241超出范围。

网友A:
你用的可能是XC3的14点或48、60点,其支持4倍频的是C632.

XC3-24/32支持4倍频的是C630.

手册上有讲述。

网友B(2009-06-24):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C: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D(2009-09-10):
M0是常ON呀,当然不行

网友E(2019-12-11):
是会跳过去的,我也碰到过,得加个计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