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伺服对接近开关的要求

楼主(2008-11-19):
请问台达PLC与伺服对接近开关的基本要求是哪些,请给我推荐高中低三个价位的品牌及型号,最好给我一个这些接近开关的接线方式,谢谢!

楼主:
台达PLC与伺服是否对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大小有要求,一般是多大的范围?我想用两个NPN接近开关作为伺服的左右极限开关,一个npn接近开关连接PLC,作为伺服到达的开关,可以吗?或者全用二线接近开关,而不必考虑NPN与PNP?那么,又该如何选择呢?比如说接近开关输出电流还要求吗?我很菜,请高手会心讲解一下,就好给我推荐一个产品型号!我用的是台达ss型PLC与a系伺服!

网友A:
台达PLC对接近开关要求不高,市面上的都可以用,当然最好用大品牌。

楼主:
我看说明书输入电气规格上写的是输入电流是“24v 5mA”是不是5V的TTL编码器AB相信号需要转化为24V呀,还有就是,一般的接近开关好像输出都是100mA,是不是不适用台达的输入要求“5mA”呀?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很高兴能为你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