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的程序怎么读出为什么只有几句?其它的怎么隐藏了?

楼主(2008-11-19):
C200HE   CPU43  程序读出只有几句.怎样可以读出全部程序啊.它是怎样设置的.哪为高手可以解释下不.多谢了!!!

网友A:
c200he的应该没有隐藏功能。是不是只有这几步呢?

网友A:
再说如果加密了,该是一步都读不出来才对

网友B:
根据你的工艺对程序分析一下,验正一下程序对不对。

网友C:
呵呵;看一下是不是程序分几段了?

你可能只是看了第一段;

网友D:
如果是中间加了密码,后面的都是空操作

网友A:
在中间加密了,加的密不管用的

网友E: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F:
你看一下end前的指令地址是不是连续的。

可以中间加密的,但会有提示的。

网友B:
也可能是多任务的,个别的任务段也加密。

网友A:
咋天看了分段加密的事情,有可能是由于这个造成的。雪世界说的不错。

楼主:
就是几步,程序有几千步的.这点我肯定的.没有提示密码.直接上载就只有这一点

网友G(2009-01-06):
选用的软件与原来的程序不兼容,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不知道这个型号有没有分段加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