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电机空载电流过小,对否偷工减料?

楼主(2008-11-19):
我厂一台220kw电动机,型号Y355M1-4,额定电流395A,在电压为379V的电源上空载试机,空载电流实测为63A,只占额定电流的16%,本人认为维修单位偷工减料,实际功率远达不到220kw,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空载电流就是比带负载时的电流小,不信你让电机带上负载后,再测一下。

楼主:
按经验,不同功率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25&~60%,功率越大比例越小,但该电机空载电流只占额定电流的16%,明显偏低,我单位另外一台原厂未修过的同型号电机空载电流约97,占额定电流的24%。

网友B:
1 定子绕组的线径太小;

2 将三角形接线误接为星形接线;

3 定子绕组内部接线有误:如将两个并联绕组错接成串联。。。

个人观点,各位斧正。

网友C:
关注答案,大家给个正确的说法!

楼主:
肯定是角接
线径没测
内部接法很难判断
线材铜纯度不知
匝数不详
直流电阻应该可以反应出线径和线材有无偷工减料。

网友D:
空载电流小,如果带负载没问题,应当是好事,偷工减料时,空载电流一般比较大

网友E:
赞同3楼的说法!!!!!!!!!!!

网友F:
我认为接线错误,三角形接成星形。即使线径再小电流也不可能小那么多啊。

网友G:
同意8楼的说法,线径不可能小的,可能解法有问题。

楼主:
与其他同型号电机相比,该电机启动时明显力矩不足(负载相同)
电机六根引线出来,上下相连,100%三角形接法。

网友H:
一,可能是四路进电,接成单路合者二路造成的。二,定子绕组的线径太小;

网友I:
带上负载再测,空载电流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J:
        不排除偷工减料.

楼主:
返修电机前几天投入运行,铭牌标称电流395A,实际运行电流340A,运行5小时后电机表面温度高达103度,并闻到烧焦气味,机械无异常,于是赶紧停机。电机F级绝缘

另一台电机运行电流350A,电机温度71度。

两天后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两台同型号220kw电动机的直流电阻(均在冷态),数据如下:

原厂电动机直流电阻:0.01252 欧姆

返修电动机直流电阻:0.01812 欧姆

接成星形试机,原厂电机空载电流30A,返修电机空载电流20A

无论空载电流还是直流电阻,两者相差巨大,看来偷工减料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K:
应该是减小了线径

网友L:
楼主说的对,有些国人做事不厚道。

网友M:
是绕组铜丝质量差还是 ?期待

网友N:
减小 线径了

网友O:
是否用了不合格的线啊,还是减小线径了,太不厚道了!

网友P:
减小线径,空载电流变小,带载能力降低,比较黑。

网友Q:
不是很清楚,主要是学习了,原来电机还有这么多知识,以前学了一大堆理论,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