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直流伺服驱动器情况

楼主(2008-11-19):
请教大虾,国内哪个厂家生产的直流伺服驱动器比较好?我需要3KW~10KW的驱动器。谢谢!

网友A:
直流伺服一般功率都比较小,1KW以下的

网友B:
直流调速似乎有比较大的功率,伺服一般就比较小了,大功率的伺服一般是交流的吧

网友C:
去问问桂林星辰。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直流伺服是啥意思。。是要求直流供电?还是指用于驱动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E(2011-12-02):
北京诺信泰伺服低压伺服最大可以2KW,电流最大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