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忙做一下,谢谢

楼主(2008-11-19):
一、填空题

1. 吃刀深度是指工件上( )加工表面和( )加工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 铰孔钻精度一般可达( )级表面粗糙度可达( )以上。

3. 普通车床主轴变速箱中双向多法式摩擦离合器除了能传递动力外,还能起( )、防止( )。

4. 溜板与床身的拼装主要是刮研( )及至已刮( )。

5. 机械设备常用的拆卸方法有( )、( )、( )温差法和破坏法。

6. 确定车刀切削角度的三个辅助平面是( )、( )、( )。

7. 高速铰削和铣削硬材料,要采用( )材料机铰刀。

8. 普通车床安装齿条,主要是保证( )与( )的啮合间隙,正常啮合间隙为( )毫米。

9. 台虎钳按其结构有( )式和( )式两种。

10.划线的作用之一是确定工件的加工余量,使机械加工有( )。

11.划线时,千斤顶主要是用来支承( )或( )的工件。

12.划线时常用的涂料有( )、( )和( )。

13.锉削的精度可达到( )毫米左右。

14.麻花钻修磨前刀面的主要作用是减小此处的前角、( )。

15.采用对角研刮削是为了( )。

16.研磨用磨料主要是( )和( )两种,其中( )是通过筛法取得的,其号数愈大,磨料愈( )。

17.对于有焊缝管子,弯曲时焊缝必须放在( )的位置上,否则会使焊缝裂开。

18.检验锥孔的圆锥量规称为( ),而检验外锥体的称为( )。

19.正弦规是根据( )原理利用间接测量( )的量具。

20.立体划线第一划线位置的确定原则是工件的( )和( )是平行平台面。

21. 麻花钻缘外缘处的前角最( ),后角最( )。

22. 麻花钻的柄部在钻孔时是用来传递( )和( )的。

23. 锪钻的种类有柱形锪钻、( )锪钻、( )锪钻。

24. 研磨可使工件达到( )准确的几何形状和很小的( )。

25. 按使用要求不同铆接可分为( )和( )两种。

26. 部件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装配时的( )、旋转零件和部件的( )、零件的( )等三个方面。

27. 垫铁是一种检验( )的通用工具,主要用作( )及( )等测量工具的衬垫。

28. 机体是机器( )、( )和( )基准。

29. 孔的最小实体尺寸是孔的( )尺寸,轴的最小实体尺寸是轴的( )尺寸。

30. 花键的要素包括:花键齿数、( )、( )及( )等

..........................

网友A:
这是车工的问题吧,自己买本书回来看看也可以吖。书上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