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8-11-19):
SSR的在电路中具体使用 原理我能理解 就是用直流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就是没做过

网友A:
把它理解成接触器就不难了,只是接触器是触点式的,SSR是晶体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它理解成接触器就不难了,只是接触器是触点式的,SSR是晶体管的

楼上说的不错,就当是接触器用!

网友C:
固体继电器接线也很简单的,控制电压一般用24V的,有个指示灯,接通时候,指示灯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体继电器接线也很简单的,控制电压一般用24V的,有个指示灯,接通时候,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