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601画面问题

楼主(2008-11-20):
用GP2601做的画面,其中首页面主要是显示一些监控的信息,做好的画面拿到现场下载后

发现首页面(也就是监控页面)显示异常:1)时间无法显示;2)监控PLC内部点位的指示灯也无法正常显示;同时在画面左下角

显示 PLC COM.ERROR(xxxxxxx)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查看了通讯参数,没问题;下载设置也没有问题。

在首页面的时候进行翻页,比如到第2页,却发现第2页能正常显示,后来发现其它页面均能正常显示。

这就很纳闷了,看首页面情况以为是没通讯上,可其它页面都可以正常操作,与PLC的通讯也都没问题

唯独就是首页面没办法正常通讯,首页面的TAG基本没用,PART比较多,还有一些线条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PART的个数太多了,但应该也不会超过最大限制的。

------------------------------------------------------------

知道原因的朋友,麻烦给小的解释下,很不解其中的原因!

网友A:
首页上有错误的地址,仔细检查地址,注意大小写.

楼主:
地址均没有错误。算了一下,首页一共用了20个“信息显示”PART

都删掉以后就可以正常通讯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信息元件”的个数在每个页面上是否有限制,又是多少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期待中

网友C:
建议把工程压缩一下,同时把首页上面的画面休整一下,如果不报错的话,建议重叠的画面不要太多,信息显示不要重叠

网友D:
你可能要看看那20个“信息显示”的地址,是否有非法地址了。最好用小键盘输入地址。

楼主:
你可能要看看那20个“信息显示”的地址,是否有非法地址了。最好用小键盘输入地址。
=================================================

谢谢!不过我都查过了,没有这个问题,信息显示里面有的用到8状态

有的只是2状态。

同时,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GP里面没有“动态文本”显示元件

假如R0=0,1,2,3,4,5,6。。。。。。。的时候可以依据显示不同的信息?

网友A:
不可能的.肯定哪边有问题.

程序发到sa1e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