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量程问题

楼主(2008-11-20):
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变送器的量程和工艺提供的流量范围没有对应的规律,来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比如:
刻度流量0~100m3/h对应的压差为0---40 KPa
刻度流量0~400000Nm3/h对应的压差为0---40 KPa
等等这样的数据,想问一下这个对应关系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次元件及被测介质不同,同样的差压可能对应不同流量。

网友A:
主要是截流孔板特性决定的,  计算书根据工艺计算得出,

网友B:
不同的流量计,对应关系不一样,看设备配套的计算书!

网友C:
一般截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配合测流量时,变送器输出信号要开方,不是线性对应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截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配合测流量时,变送器输出信号要开方,不是线性对应关系

还有一点,上面两个流量不是在同一个状况下的。

网友E(2008-12-24):
楼主提出的前后两个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因为这要视测量的介质和测量元件而定。

网友F:
有比例对应开方的关系 德尔塔吧的话还有密度带上

不过孔板 喷嘴等等基本都是开方的关系 其实都是可以根据伯努力方程推算的

如果是蒸汽的话温压补偿必须的做 很重要

网友G(2009-02-04):
工艺提供的流量范围是流量范围,变送器的量程是差压范围。二者是通过一次检测元件,比如孔板的对照关系来统一的。

网友H:
请问一下,那么流量如何校零位和量程呢

网友I:
差压变送器的平衡阀打开,调变送器为4mA就是校零了。

现场一般没法校量程。

网友J:
差压和流量的对应关系,需要专门计算,涉及的参数比较多,如果不是搞孔板等流量计的设计,没有必要深究;单纯从二次仪表的调试来说,只要在流量计上设置4mA及20mA对应的压力参数,仪表就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