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些汽缸没有磁心?高手赐教~

楼主(2008-11-20):
是不是有些汽缸没有磁心?我昨天碰到朋友问到此类问题。却不敢肯定~请师傅赐教~

网友A:
是。SMC在大陸不帶磁心的汽缸還比帶磁心汽缸貴:因為不帶磁心的在大陸加工改造不了,需要在日本組裝。建議買汽缸時,都帶上磁心,價格基本一般,況且不怕後續的升級。

网友B:
2楼:请问你对国产的汽缸了解有多少呢?!?!

网友C:
有的有带,有的没带,但是带磁心的比没带磁心的耐用,关与价格我不太明了,

网友D:
当然带磁性的贵

网友E:
气缸有两种

1带磁芯的;2不带磁芯的。  气缸的价格与气缸的直径和长度成正比的,和带不带磁芯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A:
3樓:對國產汽缸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因為我基本沒用過。不知北京產的SMC算不算國產的?請問有何指教!?
6樓的兄弟說得很對,當然和品牌關系也很大。

网友F:
金弹簧是亚德客的还是费斯托的?

网友G:
有的有,有的没有,实际使用时根据控制要求选用

网友H:
spring.kim :你知道汽缸怎么加工的吗?有几道工序?有几个加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