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干扰的消除

楼主(2008-11-20):
各位大虾:

          现在的工业自动化技术发展飞速,然而在压缩机行业(尤其是空压机)却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我改造一台螺杆空气压缩机变频系统,但是当变频运行时,压缩机出口的压力会在原来的压力值降1.7KG,而在工频下运行正常,压力传感器是3线制,我并接电容滤波器也末消除此干扰,请教大虾们,我急啊,也想发动各位同仁把这个行业的自控水平给提高,进军此行业吧!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电缆需要加电容式滤波器,防止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其他低电压的设备

网友A:
两方面入手:1、减少干扰源,变频器侧输出线并接电容式滤波器,市场上有售。2、被干扰设备信号线走向与变频器动力电源线分开,并可套铁管进行屏蔽。

网友B:
信号线采用铠装型电缆或加套钢管。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如果马达电线是带屏蔽的也可以消除干扰的